[家电] 手电钻夹头生锈卡死取不出来怎么办呀,大佬们

楼主(2025-02-11):
夹头螺丝取出来了,夹头夹不住东西了,这锤那锤,wd40都用上了,

网友:
切了换个夹头?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喷除锈剂,轻轻敲~~

网友:
看情况 我有一台死活取不出来

网友:
神油WD40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电的话就握着电钻头反转开一下停一下,实在不行就用1字螺丝刀顶在夹头上逆时针方位用锤子敲

网友:
WD40洗一洗

网友:
找一盆机油泡上一天再说

网友:
你为啥拆之前不搜索一下钻头夹的拆机视频呢?圆的夹不住,夹其它形状的或许可行呢?
视频里是说夹6角扳手,平放地上,按住,反转,点动一下,就松了,我验证成功了。
你这想办法夹外边吧,用大力钳、管钳,实在没有就自制夹板,两根螺丝收紧,然后按地上,通电反转。

网友:
看来是方法没找对。

网友:
我发现抖音上可以收到很多视屏,能解决生活中各种没有遇到的问题。

网友:
汽油泡,或者加热取出,

网友:
刚好有理由换个新的

网友:
你都拆成这样了,往上面涂机油啊~过一会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楼主,不用再想办法折腾了,终于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生锈的东西,用草酸侵泡效果是最好的,比WD40好多了,WD40只是方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一下,但是并不专精。
买瓶草酸,融水,生锈的地方侵泡进去,半个小时你再来试,绝对松开,而且铁锈全清除的干干净净的。
我经常用草酸侵泡CPU和显卡的散热块,泡一泡鳍片和铜管亮蹭蹭的,就跟新的一样。
草酸对皮肤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注意戴口罩带橡胶手套操作,对衣服也有褪色的作用。

网友:
壳子敲碎了?
不是夹头中心的反丝螺钉没弄下来啊?拧下反丝螺钉后才能拧下夹头,锈的厉害了就把夹头浸入白醋中两天再拆就容易了。

网友:
我当初夹头滑丝了取不下来,直接换了个手电钻

网友:
刚想说wd40试试看,楼主已经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