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来,这电源线两边怎么接

楼主(2025-02-11):
昨天发的那个图可能很多人看不清楚。这多图拉
这就是个很常见DC接口东西的个12v 1a电源适配器。久了线硬化拉,头断裂拉。
就图三,这两端怎么接起来,出来的是直流的电,有正负分的吧,那这两条线有要求对应不,接错会通电不(我可以用电笔测)?接错的话,设备接入的话,会损害设备不?这对坛里大神so easy吧。
这没有不少坛友想的那么危险吧
还有不用说啥用钱买了,哥们住城乡结合部呢,买没那么即时,钱当然可以解决大多问题拉。但折腾何尝不是种乐趣呢,还能学点知识,如果我打算买,就不会费时间发帖问拉。

网友A:
剪掉焊板子上,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剪掉焊板子上,很简单

他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

网友:
一般圆孔里是正极,没接之前先把线头杵插孔里,确认哪条线跟圆孔是想通的,那么这就时正极。然后电路板上两个接线位置应该是能看出来正负标记的。这样相对安全点。总之胆大心细,不怕危险,最多试两次就好了。如果输出正负错了,一般都会烧电器。

网友:
先将引出线测量出正负极,再对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

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也照样接
先把线随便对接上,扭上就行,插头内外分别接一根导线,铜铁铝丝都行,把导线分开放入食盐水里然后插电,
冒泡的导线是负极应该接插头外圈,如果反了就把之前接的线反一下

网友D:
连这个还要问了,建议还是别接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炉子有么,弄给铁块加热了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也照样接
先把线随便对接上,扭上就行,插头内外分别接一根导线,铜铁铝丝 ...

用电笔能测嘛

网友:
仔细看那两根线外皮不一样的,当年我没有万用表,用电池加灯泡量通断

网友E:
用电笔能测。
看外壳底部有输出标记,看是内+外-还是相反。
然后拿DC头子这端一根线接火线,试电笔看这跟线是内还是外,确定内是哪根线。
PCB上找到输出电容,+极是连接的哪根线头,把它对应接好,胶带缠好即可使用。

网友:
仔细看看线,应该有不同颜色的。电路板上线应该也有颜色区分的。实在不行,就赌一把呗。不换新适配器,就换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笔能测。
看外壳底部有输出标记,看是内+外-还是相反。
然后拿DC头子这端一根线接火线,试电笔看这跟线 ...

赞同此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这个还要问了,建议还是别接了,买个新的吧~

知道阁下是大神,但我帖子不碍你眼吧

网友:
不换新适配器,就换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也照样接
先把线随便对接上,扭上就行,插头内外分别接一根导线,铜铁铝丝 ...

两条线接的食盐水要分开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条线接的食盐水要分开嘛

不用,线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笔能测。
看外壳底部有输出标记,看是内+外-还是相反。
然后拿DC头子这端一根线接火线,试电笔看这跟线 ...

现在pcb那端,有标,我确定拉
但线缆那端没标志

楼主:
圆口两边接的线,怎么固定

网友:
你看板子上剩的那点线,其中一根外皮上有白色线,一边没有,和你手中线对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