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子礼炮

楼主(2025-02-11):
应该是电路控制加热丝,启动压缩气体,冲出纸桶内的彩带和彩纸片。不知道原理对不对。电池电压6v,请问这个是普通干电池吗?

网友:
这是可以充电的5号电池吧。4个串联起来,刚好就是6V啊。

网友:
这一次性的用完扔,不太环保吧,有专门回收的不。。。?

网友:
看着好像就是加热空气的

网友:
如今的东西不好说是啥原理,没敢定是一种啥气体。

网友:
电池包里是镍镉、镍氢还是干电池?

网友:
感觉就是一次性5号碱性电池了

网友:
用可燃气体还有点火控制电路,成本高也不环保。一直不都是压缩气体一拧就放吗?

网友:
看着比较 复杂

网友:
应该是可燃气体

网友:
不太明白它的原理。

网友:
还是以前的好,可以反复使用

楼主:
电池上没有标识,外观同5号电池。1.55v,不知道是啥电池?

楼主:
不是不让放鞭炮吗!就买了二个电子的!花了一百多呢!

网友:
电子礼炮看着还不 错,放完还能拆件

网友:
禁鞭政策下的产物。

网友:
里面像苏打汽水混合液体,赶紧充入,反应之前密封,盖子旁有熔断电阻,加热烧断迅速开盖释放彩花。网上还见过夜明珠款,实际是弹力球里红蓝闪灯塑料芯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