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三轮车换大车轮车速要快,能多跑公里数?

楼主(2025-02-11):
电动三轮车的两个后轮换成大点的轮子,是不是要比原来车速快?多跑公里数?
朋友花了两千多块钱新买的电动三轮车,平时要跑远路,总觉得车速太慢,调到三档也觉得慢,比之前骑两轮电动车要慢得多,觉得耽误事。
他突发奇想,把老家不用的大三轮车的两个车轮拆了来,装到新买的三轮车上,快活了一阵子给装上了。
旧车轮要比新车轮的直径大20CM,电机相同转速的情况下,旧车轮要比新车轮跑起来快得多。
那么同样电量的情况下,装上大车轮要比原车轮跑的里程要多吧。
分析一下三轮车换大车轮,车速应该会快,换成能量守恒定律,同样电量,装上大车轮是不是没有原车轮跑的公里数多呢。
有知道的友友,给个分析一下,如果合理,为什么电动车生产商不把车轮装上大的呢?

网友:
轮子大了扭力变小,然后载重减少。

网友:
同等功率下速度快了,扭力小了,理论上续航会变长些,实际跑一下才知道差异有多大,因为电机输出功率不是固定的,

网友:
速度快了  风阻必然大了    理论上   距离会缩短

网友:
小心坏电机

网友:
换大轮子后阻力变大电机费劲

网友:
轮子宽了 摩擦力大了,根据能量守恒,跑的路应该变短了

网友:
毫无疑问,大轮胎续航变短,不考虑极端情况
1、大轮胎自身动能大,需要额外功率
2、大轮胎摩擦阻力大
3、大轮胎需要扭力大,电池、电机输出功率变大,一般情况下电驴子输出电量与输出功率成反比

网友:
换大轮子、最高车速会变高一些、但、扭矩变小、重载起步和上坡更无力、容易烧电机和控制器、续航会缩小。

网友:
想提高车速,换控制器电机,加电瓶,换轮子,就这三个方法。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并不能

网友A:
楼主很聪明,速度遥遥领先,我推荐保送中科院院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聪明,速度遥遥领先,我推荐保送中科院院士

同推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杆子,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