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吸顶灯维修发展

楼主(2025-02-11):
LED吸顶灯修起来挺麻烦的。最麻烦的就是太高,必须用梯子才行。所以维修尽量简单些,越简单越好。

第一代吸顶灯板基本上都是这种镂空的,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

维修板用磁铁吸在灯具上。本来铝基板面积就不大,现在悬空没有用灯具底板来加强散热,寿命可想而知

后面的灯板开始用大面积铝基板,散热有所加强

但是这两种灯板普遍有个问题,散热面积不够大,容易烧灯珠,烧一颗你就得整个拆下来上加热台。如果不用灯具底板加强散热,灯板顶不了多久。用灯具底板散热的话,必须加导热硅脂。而加导热硅脂,下次维修上加热台前必须清理硅脂,相当讨厌。
所以第三代cob灯珠出世了。这种灯珠价格便宜,一片就一块多。坏了整片换。相当方便。

我一般都是用这种双色温带遥控的驱动,整套下来不到20元。灯珠,驱动,遥控都有单独出售。维护起来很方便

灯珠我一般用硬盘或者电动车钕磁铁固定,这种磁铁吸力强,固定牢

网友:
COB灯芯集中,这样也好不到哪去吧

网友A:
COB的面积太小,要是灯大,放这个小的灯板进去看说不是很顺眼。其实可以降低LED端的电流,一半功率使用,然后并两个灯板上去,这样还是挺长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B的面积太小,要是灯大,放这个小的灯板进去看说不是很顺眼。其实可以降低LED端的电流,一半功率使用,然 ...

是的,电流小了,寿命就长了

网友:
怎么发展也没用,在密闭的空间里本来散热就不好,再加上灯条串联,坏一颗灯珠直接全不亮。

网友:
COB灯珠散热也不行

只是方便更换

网友:
这个要匀光板好点吧,不然一坨坨光,看着不舒服

网友:
COB环境下,磁铁的寿命如何?

网友:
  不亮  还费事

  不如老式卡座

网友:
把电流降下去能增加灯的寿命

网友:
cob灯芯热量集中,坏得更快

网友:
买成品5V LED灯板、铝基板的、或定制、用2835灯珠、有单颗3V、6V、9V电压的、不要串联、全部并联、用开关电源调压限流、

网友:
灯条和驱动用插头连接的维修方便一些,串联的可以并接稳压管,防止单只损坏引起直接不亮,适当降低电流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网友:
所以我感觉还是以前用镇流器的日光灯管耐用,就是比LED费电,还没那么亮。有时候家里有一根灯管坏了,我把它换成LED的,结果新换的LED灯管又坏了,其它的旧灯管还在用。

网友:
我感觉只要换名牌灯芯就能用好多年

网友:
买品牌led灯芯,5年以上都不用搭梯子

网友:
我干脆把客厅的大灯换成E27螺口大球泡了,45W亮瞎眼。原来的是6片LED板,贵且暗

网友B:
COB板的燈板我買了好幾塊,都是內置穩壓和過熱保護的,都用白色矽脂固定在同一個板子上,後面是鋁板,可加散熱板,直驅,120V-220V兩個版本,看你自己選擇,從10W-300W,發光顏色,是否支持調光等都可以自己選擇,買回來只要背後加散熱板,引線直接連接到市電就能工作,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B板的燈板我買了好幾塊,都是內置穩壓和過熱保護的,都用白色矽脂固定在同一個板子上,後面是鋁板,可加 ...

确实方便,不过220v带驱动的成本要比这种分体式的要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方便,不过220v带驱动的成本要比这种分体式的要贵。

不貴,我在某電商買才是1塊多一塊(美金),還免運費(當然要夠數額才能免運費,但可以拼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