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京东云路由加个开关。

楼主(2025-02-11):
我兄弟给了我一个刷了第三方有桥(你懂)的京东云路由。。原本没有开关。。这只做为有需要的时候插上去用一小段时间。。没有开关每次都要去插拔线略显麻烦。。那就加个开关吧。。反正翘板开关和接插件之前都有备件。。
没拆前以为就是刮开铜箔俩端焊俩根线的事。。拆开一看应该是正面走线。。但没有空间下不去手。。背面试着刮了下确实没走线。。那就有点麻烦了。。想了一会儿那就只有把5521端子的正极脚给挑断了 。。还好这个5521的端子正极脚较薄能插进剪刀挑断。。估计这个5521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原本的样子。。5521端子侧面开孔。。 5521正极脚挑断。。一端焊线。。出线只能焊背面了。。从底部看。。完成的样子。。还行。。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拔电源。

网友:
红包撸的这种线接在路由器上也不错,不破坏主机和线。

网友B:
搞这么复杂?在电源5521公插后面加根5521公母延长线,中间串一个开关就行了,何必挑针开孔的,电源线也变长了,多好原来4楼已经发了

网友:
这改的很漂亮啊,和原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在电源5521公插后面加根5521公母延长线,中间串一个开关就行了,何必挑针开孔的,电源线也变长 ...

不知道还有5521延长线这么个东西。。而且还要去买。。买还要花钱。。我这不花钱。。只是费点手工罢了。。而且我认为这种自己动手加在机器上的开关比什么延长线要靠谱。。

网友:
路由器加手动开关有点多余应该加遥控开关

网友:
4楼的办法挺好,不用拆主机。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什么场景需要插上去用一小段时间?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直接在电源的dc线做个开关,总比开膛破肚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场景需要插上去用一小段时间?

这不是主路由。。开俩个路由有无线干扰。。只是这路由上有桥。。只在需要的时候开一小段时间。。所以需要一个开关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