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酷比魔方 版本 M5X T1006X改双插口成功

楼主(2025-02-11):
酷比魔方 版本 M5X T1006X原来是micro安卓插口改用typec板并接在原安卓插口上没有问题,可以传输数据。改双插口成功。安装插口真的不好用,动一下就接触不良。

楼主:
纠正一下,是安卓插口不好用。

网友:
没直接给替换掉?

网友A:
啥叫“安卓插口”?案桌是软件,插口是硬件,这两者有绝对的关联?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自从手机长大后,很多年没有摸平板了

网友:
c口小板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叫“安卓插口”?案桌是软件,插口是硬件,这两者有绝对的关联?

因为普通人只在以前的安卓手机上见到过这种micro 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普通人只在以前的安卓手机上见到过这种micro usb接口。

是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趁还没有松动的赶紧买MICRO转TYPEC的转换头

网友:
这个改装好后要打胶固定一下,要不容易挂。

网友:
两根信号线不用那么粗就行

网友:
双口还需要在外壳上新开口。直接替换micro口。

网友:
好在有检测触点,里面有空位。手机和小平板太紧凑不好改。

网友:
你这C品准备搞外挂?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焊接好,,

网友:
平板里面空间多,搁哪里都能摆的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叫“安卓插口”?案桌是软件,插口是硬件,这两者有绝对的关联?

在数码产品领域,人们日常交流中对充电接口和充电线有着约定俗成的称呼,这与接口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

在华为等厂商率先广泛使用Type - C接口之前,市场上的智能手机阵营主要分为苹果设备和安卓设备。苹果设备使用的是自家特有的Lightning接口,其充电线是“USB A转Lightning Dock接口的充电线”,但日常人们通常简单说“苹果口”的线。

而安卓设备这边,早期最常见的是Micro - USB接口,它是USB 2.0标准的一个便携版本,具有体积小、节省空间等特点,像vivo、OPPO等品牌的很多手机都采用过这种接口。由于安卓系统手机品牌众多,为了和苹果设备的接口区分开来,大家就把Micro - USB接口以及使用这种接口的充电线等简单称为“安卓插口”“安卓线”。

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Type - C接口应运而生。它具有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最高可达10Gbps)、更强悍的电力传输能力,并且支持正反盲插,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华为等厂商率先在手机等设备上大量使用Type - C接口,逐渐使其成为安卓设备主流的数据接口之一。但即便如此,由于历史习惯,人们在区分苹果和安卓设备接口时,有时仍会沿用“安卓插口”这种宽泛的称呼,只不过此时“安卓插口”可能既指传统的Micro - USB接口,也指Type - C接口。

与此同时,现在人们日常交流中说的“华为口”,一般就是指Type - C接口,对应的“USB A转Type - C接口的充电线”被简称为“华为口的线”,这也是一种基于品牌使用和大众习惯形成的通俗叫法。虽然从专业角度有准确的接口名称,但这些通俗称呼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便捷、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数码产品领域,人们日常交流中对充电接口和充电线有着约定俗成的称呼,这与接口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
...

让我想起了“掉头”...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第一次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