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安卓4.0到安卓9.0

楼主(2025-02-11):
原来m3有下载的。下载了一个7.1.2的外贸版本的。然后他发现说没有授权文件,然后网上讲了一了一个可以刷mac的授权文件,然后就用安卓神器刷了。刷了成功

网友:
楼主这是吊人胃口啊,能详细点吗?什么芯片的盒子啊

楼主:
第1代s905增程芯片
目前发现有三个缺点,第一遥控器失灵
第二没有WiFi
第3个看图片

网友:
等于刷了不能用,不是好rom

网友:
得有备份 才好啊

网友:
不知道是905的什么型号

网友:
通过什么方式刷的呢

网友:
遥控好解决,WIFI有些难,不过你若是知道其他盒子也是装的这个WIFI模块,然后他的安卓版本和你系统一样,那么你可以从那个盒子里面复制驱动过来。然后insmod /kmodule/复制来的驱动.ko,之后WIFI应该可以用了

楼主:
现在已经全部解决这些问题了,接了条网线到网口可以上网。另外一个遥控器的文件,可以替换,有遥控器可以用了。然后很多以前不能安装的软件,现在也顺利安装了,完美。

网友:
给个roM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A:
刷安卓9.没必要,安卓4老机本内存就小,装不了更多软件,现在4.4系统还有好多直播点播软件,看看新闻,看看电视剧,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安卓9.没必要,安卓4老机本内存就小,装不了更多软件,现在4.4系统还有好多直播点播软件,看看新闻,看看 ...

安卓4下用哪个软件看电视直播好一点呢?

网友:
学会玩了,可惜免费的直播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4下用哪个软件看电视直播好一点呢?

先下个野草助手。。9995或11aa,里有个(豫见TV)直播很快,还有好多点播APP里也有直播。如皮皮影视,免兔影院-。好多好多,用不完.

网友:
我一个山东移动m401h也想升安卓9

网友C:
年前我也想把自己手里的几个B860AV2.1升级成9.0,后来看大家都说各种问题,而且毕竟我是个懒人,还是没有搞,反正也就是老人看电视用用,偶尔看点播q版的TVBOX也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我也想把自己手里的几个B860AV2.1升级成9.0,后来看大家都说各种问题,而且毕竟我是个懒人,还是没有搞 ...

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试过了才知道还是安卓九好用。毕竟很多高级新出来的app都可以用如果不想折腾,那的确可以的,tvbox是有安卓4.4的版本。

网友:
有些固件适配性强,用在老机子上也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