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才几元钱的定时器插座,内部结构不错。

楼主(2025-02-11):
近段上网想找个智能插座的外壳,找不到合适的,无意中看到品禾定时器,价格低,才7元多,且有网友晒内部图还行,所以就买个回来,拆开看看,准备用它的外壳做智能定时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   用着怎么样?

单片机控制的,灯灭继电器断开,只要阻容降压不出问题,可以用很久,电容容量下降后,继电器会不吸合,通病

网友:
7元多,质量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的,灯灭继电器断开,只要阻容降压不出问题,可以用很久,电容容量下降后,继电器会不吸合,通 ...

我原来买过一个类似的,后来坏了不懂就扔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是不错的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

网友:
我的过年前才炸了,扔了

网友:
这个是倒计时的吧

网友:
定时这个不耐用。

网友:
才几元钱质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买过一个类似的,后来坏了不懂就扔了...

那可惜了。这种东西一般都是那个砖红色的电容老化,容值下降导致其带载能力下降无法吸合。

当然也有一些事稳压出问题的。都是很一般的配件,修好又能战几年。

网友:
几元钱能够有这个结构也不错了。

网友:
7块多买个合适的外壳,也不错的。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相当可以

网友:
双小时定时器淘汰了,早就单小时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