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婆的罗技G304拆机清洗一下和上润滑脂,改善滚轮的声音

楼主(2025-02-11):
老婆的罗技G304滚轮声音太难听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听得难受,刚好今天走了半月的润滑脂到货了,拆机给滚轮上个润滑脂吧,改善一下听感。

准备开拆,这鼠标5个年头了,一直用得挺好的。

底下四个药丸型脚贴,加热后撕开。

去掉后盖,准备掀开按键盖子。

G304是上下分体结构的,打开上部分和去掉电池/按键排线。
可以看到有些衣服的毛絮念在滚轮上

好多小绒毛集中在滚轮的位置

滚轮特写,很多毛,这个滚轮还沾染很多粉尘污垢,还黏黏的陈年老油污,应该是原机的润滑脂结块了。

经过一顿清洗,干净多了。
清洗剂用了530精密清洗剂和洗洁精
反正能把油污清掉就行了

上点润滑脂,滑动的声音有所改善了,上润滑脂的地方分别是:编码器,左边的小轴和右边的大轴

网友:
机械键盘不错

网友:
把防滑贴也换个新的媳妇更高兴

网友:
一般都是换微动,编码器还好吧,寿命长一些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鼠标才是硬道理!要不然当厅长!

网友A:
这么大个用得惯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用得惯么?

让她换个小的,她说习惯了这个鼠标

网友B:
按键太惨了

网友:
G系列鼠标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太惨了

防滑贴而已,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原来滚轮缠绕有异物

网友C:
编码器的滚轮  罗技堕落了

网友:
G304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的滚轮  罗技堕落了

用编码器应该是因为省电和省钱吧

网友:
润滑脂什么型号

楼主:
汽车专用润滑脂,某宝搜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的滚轮  罗技堕落了

每回都有这论调,编码器都用了多少年了

网友:
鼠标不错,可以考虑换一个了

网友:
换个新的就更好了

网友:
5年了,已经属于耐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