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线串口,蓝牙无线串口的PC上位机测试软件还是很多的

楼主(2025-02-11):
蓝牙走的也是串口  COM几

有些开源的,免费的软件,自己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做测试用,比如记录数据,设置警报数值。

只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

网友:
这是在说啥?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
用winform分分钟做一个出来

楼主:
有些开源的,免费的软件,自己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做测试用,比如记录数据,设置警报数值。

只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

网友A:
写个python,数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python,数行代码

不会啊,谁交下啊

网友:
光是显示出来,数行可以。

import serial
ser = serial.Serial('COM18', 115200)# /dev/ttyUSB0, Replace with your SerialPort
print("CTRL + C to stop, or taskkill <pid>")
while True:
    print( ser.readline().decode() ) # Read a line of serial data from SerialPort
ser.close()

#Need: pip install pySerial

要保存数据,还是很简单的,显示界面上,就要多一些代码

#read SerialPort and save to .csv
import serial
com_port  = 'COM18'      # /dev/ttyUSB0, Replace with your SerialPort
baud_rate = 115200
ser = serial.Serial(com_port, baud_rate)

fileH = open('data.csv', 'w')# Create a CSV file for saving the data
fileH.write('Timestamp, Weight\n')  ## data format
print("CTRL + C to stop, or taskkill <pid>")
try:
    while True:
        # Read a line of serial data from SerialPort
        serial_data = ser.readline().decode().strip() # data like: Timestamp,Weight
        fileH.write(serial_data+"\n")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ass

fileH.close()
ser.close()

#Need: pip install pySerial

楼主:
多谢,C#是不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