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铸工胶干了,非常硬,这东西是不是跟树脂差不多?

楼主(2025-02-11):
各位用铸工胶修过东西么?

铸工胶的耐候性怎样?用它修好118模块了,里面有弹簧,应该受到应力,而且平时按压也会受力,

这种修好后一般还能用多久呢?

网友A:
本来就是环氧树脂加填料配成的,耐候性和硬度都比直接用环氧要好

网友:
看不懂,不过直接换新的更好...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网友B:
光用胶估计不牢固,先用快速胶定型再用钉书钉加热压入加强,目前正常使用大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环氧树脂加填料配成的,耐候性和硬度都比直接用环氧要好

铸工胶加了哪些填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用胶估计不牢固,先用快速胶定型再用钉书钉加热压入加强,目前正常使用大半年了 ...

钉书钉加热压入,这个操作有些难啊,怎么加热订书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钉书钉加热压入,这个操作有些难啊,怎么加热订书钉?

用电铬铁啊,

网友:
估计铸工胶比环氧树脂范围广

网友C:
之前用过一款似乎加了金属粉末做骨料,比普通AB胶强度高一丢丢。有些需要更高强度的场景,我用纤维丝混入铸工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一款似乎加了金属粉末做骨料,比普通AB胶强度高一丢丢。有些需要更高强度的场景,我用纤维丝混入铸 ...

纤维丝,你用的是哪些纤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纤维丝,你用的是哪些纤维

尼龙绳上扒拉扒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绳上扒拉扒拉就行

尼龙绳强度太弱,一般是不锈钢钢丝?

网友D:
铸工胶=AB胶

强度很大

网友:
铸工胶干后强度比单独树脂胶要更牢固坚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工胶=AB胶

强度很大

强度很大,是硬的意思么?

AB胶的耐候性怎样?

胶的韧性,抗冲击性怎样?

网友:
铸工胶就等于AB胶等于环氧树脂

网友:
铸工胶的核心就是环氧树脂。

网友:
铸工胶没用过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绳强度太弱,一般是不锈钢钢丝?

正常用玻璃纤维,很便宜,加环氧树脂就是玻璃钢,但是这东西吸入肺里或是沾到眼睛里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丝,你用的是哪些纤维

烟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