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联有线投屏器买回来了,可同屏也可投屏

楼主(2025-02-11):
前几天咨询大家的有线投屏器买来了,就是这个小东西,二手的¥35,结果今天看有人20也出,库存新的40。连接后,下载软件,跟手机是同屏的,响应还行。我的是vivo y200GT手机,TyPe-C囗不带视频输出的。刚发现,可同屏也可投屏

网友A:
延迟大不大?

网友B:
三根线。电源,HDMI,还有一个白色的是连接手机吗?
你手机TyPe-C囗不带视频输出的,能输出视频吗?

网友C:
清晰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大不大?

看电影没感觉,我不打游戏

网友:
同款  乐视 充电头

网友:
绿联的感觉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电源,HDMI,还有一个白色的是连接手机吗?
你手机TyPe-C囗不带视频输出的,能输出视频吗? ...

那根线是连手机c囗的,手机不用设置,插上后开机,电视上有个二维码,下个软件,里面点线连接就可以同屏了,也可以播放时选投屏。好像里面还有个连wifi的选项,但我家没wifi,没试。

网友D:
楼主,任何手机都能用吗?除了HDMI,还有其他接口吗?上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晰度还可以

清晰度跟这个没关系,网页上只能是540P的,1080P要会员才能放

网友D:
软件是装在手机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是装在手机上的吗?

是的,买这个主要是家里没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买这个主要是家里没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任何手机都能用吗?除了HDMI,还有其他接口吗?上个链接看看

还有个VGA接口,网上这种型号的可能都不卖了,你想买去鱼上吧,我看有二手的二十,库存新40

网友:
这玩意很挑手机,iPhone11能用14就不能用,三星能用华为就不能用

网友E:
走的adb还是视频输出,不支持视频输出的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的adb还是视频输出,不支持视频输出的也能用?

新买的手机Y200GT,啥也没设置啊。用的是手机数据线。

网友:
这种投屏器,可以绕过腾讯视频VIP限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买这个主要是家里没网。

之前我测试过,在没有接入外网(断外网)的条件下,在家里有  无线路由器(不用连接外部网络),路由器端的有线网线连接 小米/天猫盒子(HDMI 连接到 电视),然后手机(连接 家里的 WIFI)里播放 手机内部的视频文件(如 高清电影文件),是可以通过 无线投屏的方式 投屏到  电视机上的

网友:
最大分辨率有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