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输入限幅的电子管VU指针表头电路,此电路可以解决大功率时,指针容...

楼主(2025-02-11):
带输入限幅的电子管VU指针表头电路,此电路可以解决大功率时,指针容易打底(跳到最右边),调节R6电阻可以调节最大幅度,R2是保护表头的限流电阻,R5是调节灵敏度,不同的UV表头的电流不一样,可以通过改变R5来调到合适的摆动幅度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diy帖

谢谢支持

网友:
大神,有挂在哪个平台出售吗?

网友(2025-04-13):
请问一下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