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复微软 SURFACE 磁吸键盘(软排线完全断开)2

楼主(2025-02-11):
上一贴:修复微软 SURFACE 磁吸键盘(软排线完全断开)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808-1-1.html

昨天说过,从软排线里抽出来的铜线修补的方法,不耐用,所以昨天晚上回家开合了几次后,铜皮线就断 。今天来公司后,发现包里角落有一个小米的有线耳机,但左右耳分开的位置,多股铜丝的外胶已经坏了,反正耳机也是不怎么用了,这多股铜丝拧成的线又非常软,很合适用来修补这个键盘的排线,那就拆耳机线来修补吧。。

小米的配机来的有线耳机

左右耳分开的位置,外胶露出来了。。

剪其中一个耳机的线。因为是有两根线的,剪三段出来就有6根线了。就够用了。

然后弯个半圆再焊上去。把转动的压力外移。

现在先用高温贴纸先贴住。等UV胶到了,再用UV胶把焊点位置固定。应该就没那么容易断了。。

网友:
这么修复比原装的都结实

网友:
高手,这比原来还要牢靠

网友:
这个弯曲很妙。

网友:
耳机线很合适

网友:
这样,估计比原装的还结实耐用

网友(2025-08-12):
微软就是一个沙雕,不经过折叠耐用性验证,就采用柔性pcb作为排线的连接材料,还不如直接用这种耳机线作为连接排线,耐用性目测是柔性pcb的好几倍。柔性pcb的排线,只适合折叠角度大于120度以上的场合,但是耐用性依然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