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K-MIC金麦克点歌机

楼主(2025-02-11):
这个点歌机是几年前亲戚给的,原机里面的电源坏了,有12V 5V两组供电,于是用一个电脑电源外挂供电。机器正常使用,19寸触摸屏,2T硬盘,点歌系统不是现在那些安卓联网的系统,把硬盘根目录几个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用U盘就能启动点歌机,添加歌曲得用硬盘里的一个软件。我不唱歌,硬盘另作它用了。点歌机一直吃灰,照片是修机器时拍的,点击图片可以看大图。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KTV好像热闹起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建议出售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了

网友A:
挺好的,出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出不出手?

出倒是想出,就是太重了,几十斤吧。

网友:
一体化点歌机,当时入应2k+,电源外挂威武

网友:
以前安装这个可麻烦呢。线路多且复杂!

网友:
不能玩就出占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