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里人多问问爱华随身听的收音机中波步进问题

楼主(2025-02-11):
中波步进居然是10的怎么切换到9啊?

网友A:
去家电论坛问吧,那边高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家电论坛问吧,那边高手多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B:
去找下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  上面应该会有说明。索尼的机器,切换广播制式,一般是长按一些组合按键。

网友C:
爱华机子一般是磁带舱盖里边一个波妞开关切换

网友:
打开舱盖里面的小开关

网友D:
这种步进都是固定的吧

网友E:
  中波,现在谁还听中波啊,中波效果又差,鸡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下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  上面应该会有说明。索尼的机器,切换广播制式,一般是长按一些组合按键。 ...

找不到啊…里面就一个自动返带的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华机子一般是磁带舱盖里边一个波妞开关切换

里面就一个这开关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步进都是固定的吧

松下的就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波,现在谁还听中波啊,中波效果又差,鸡肋一样。

我这边的接收效果很好…

网友:
记得sony好像是组合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下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  上面应该会有说明。索尼的机器,切换广播制式,一般是长按一些组合按键。 ...

找不到手册,组合按键试了很多都不是切换收音机步进的…

网友F: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啊

网友G:
没有切换收音机步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就一个这开关可以切换…

不是这个位置,开舱盖以后在面板那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啊

很多人在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切换收音机步进的

反正我的松下是可以按键组合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位置,开舱盖以后在面板那面找

仓盖感觉不怎么好开啊…螺丝都没有几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