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一下蓝牙模块干扰声是哪来的

楼主(2025-02-11):
有个蓝牙模块,功率小,加了一个功放模块。问题是,用充电器插US供电,最小音量无噪声,但是焊上电池后,最小音量有噪声。又用可调电源又试一下,也是有噪音,奇怪了

网友A:
跟我那个车机一样。。也是有脉冲噪音。

楼主:
如果蓝牙模块与功放模块分别供电就没底噪声了。就是奇怪为什么蓝牙Usb供电就无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蓝牙模块与功放模块分别供电就没底噪声了。就是奇怪为什么蓝牙Usb供电就无噪声? ...

共地噪声问题,独立供电/音频隔离 可以解决。本质原因地回路电流流向不确定功放需要区分模拟地,数字地,功率地

网友C:
插上USB线,充电器不通电,用内置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USB线,充电器不通电,用内置电池供电试试

只用电池不拔充电线也会有噪声,已经下单个隔离电源了,奇怪网上卖蓝牙功放一体板子,不知道成品板是怎么处理共电的,没看有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这确实比较诡异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路问题,特别有可能是在接地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路问题,特别有可能是在接地电路上。

是,但不知道咋弄,成品电路不明白咋做到的,还是芯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但不知道咋弄,成品电路不明白咋做到的,还是芯片不一样?

做好电源滤波和接地处理就行了,俺给组合音响自行加了蓝牙模块,而且还是共用电源,一开始也是有明显噪音,后来给蓝牙模块加了多级降压和滤波,又修改了接地点,噪音就完全消除了。只是做起来有点难度,需要反复试验,花了一个星期才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给供电都加上RC滤波试试。

网友:
最省事的是用隔离电源模块,我现在使用蓝牙模块时标配一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地噪声问题,独立供电/音频隔离 可以解决。本质原因地回路电流流向不确定功放需要区分模拟地,数字地, ...

这个是正解

网友E:
成品车机没有这个嘟嘟的干扰声,我以前拆的一个车机的蓝牙模块也是这样的,后来加了个隔离电源就好了,很小一个板子上面有个黑色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车机没有这个嘟嘟的干扰声,我以前拆的一个车机的蓝牙模块也是这样的,后来加了个隔离电源就好了,很小 ...

买隔离模块了,买来买去的价格,不如买个成品的一体蓝牙功放模块了

楼主:
买了隔离模块,还是有噪声。又合计了一下,按理说板子是可以锂电池供电的,但充电线是5v的,用可调电源试一下,果然,电压低于4.2V开始有微噪,4.0以下明显了,看来还得整个升压板。不如一开始买个成品蓝牙功放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隔离模块,还是有噪声。又合计了一下,按理说板子是可以锂电池供电的,但充电线是5v的,用可调电源试一 ...

蓝牙内部有基准电压,一般3.3V模拟供电AD/DA大都使用这个电压。4.0V以下内部LDO应该不稳定,进而导致DAC数据噪声偏大或失真现象。

网友F:
巧了,我最近折腾一个收音机加蓝牙模块,利用收音机原来的功放芯片,也是有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巧了,我最近折腾一个收音机加蓝牙模块,利用收音机原来的功放芯片,也是有底噪 ...

收音机与蓝牙怎么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那个车机一样。。也是有脉冲噪音。

PCB方天线上 么有噪声才怪。。。PCB方天线上 么有噪声才怪。。。PCB方天线上 么有噪声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