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在高位表上测了下标定了后过了近14年的AD588BQ电压,表现还不错

楼主(2025-02-11):
接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199-1-1.html,今天抽空用公司的高位表测了一下,刚上电很神奇出现大家喜闻乐见的10.00000V,不过5V就不是全零了;

当然随着时间测量值会往大漂移,几分钟后就稳定下来了,跟最初标定的对比下,这个数据还可以吧?

年份20112025Δ(mV)ppm/年
5V输出(V)5.00040 5.00034 -0.06 -0.86
10V输出(V)10.00029 10.00014-0.15 -1.07

稳定后的数据

2011年的标定值:

网友:
这个变化,正常。

网友A:
如果严谨一些,还需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
总体来说,用了陶瓷封装的AD588XQ版本稳定性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严谨一些,还需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
总体来说,用了陶瓷封装的AD588XQ版本稳定性不错 ...

有没有台式表用588做基准的呢,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公表私用,楼主你等着被举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台式表用588做基准的呢,我还真不知道

没见过用AD588的万用表。目前是全新AD588比LM399贵很多,几百元一颗
全新的LM399H才三十多元一颗

手上的M3500A六位半万用表(吉时利2100同款)中,用了一颗成品10V基准VRE310J,零售价一百美元左右一颗

网友C:
交流供电直接输入直流瞬间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供电直接输入直流瞬间烧毁?

正常情况不会烧的,我这不就是锂电升压直流正负电压接入的吗,估计是担心只接一路供电,后面没有正负双电源造成不好的结果,这个是桥式整流的,交流电只接一路就可以出±15V双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供电直接输入直流瞬间烧毁?

就算是使用了小内阻线圈铁芯变压器交流变压也不会流瞬间烧毁,简直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