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沃浦寻线仪如何取消3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25-02-11):
最近买了个沃浦牌的寻线仪,但这个寻线仪有个缺点就30分钟无操作自动关机,但我刚好需要他不自动关机,他的主芯片打磨掉了丝印,所以特来求助

网友A:
这个好用吗?准备入手个。埋在墙里的电线能寻到吗?两根短路的电线也能寻吗?

现在手上有个宝工的,寻线一短路就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用吗?准备入手个。埋在墙里的电线能寻到吗?两根短路的电线也能寻吗?

现在手上有个宝工的,寻线一 ...

还凑合吧,寻线还行

网友:
硬控可以改,软控只能重写程序。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B:
它是怎么判断无操作的,想办法让它觉得一直在操作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C:
一般是单片机一个io口,时间到输出高或低电平去控制,但是这个脚的电平也是按键开机后保持电源持续供电的,没这个脚就一通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怎么判断无操作的,想办法让它觉得一直在操作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

他有两个开关,把任意一个开关开一下或者关一下,才算是有操作。
这个东西的功能很简单,开关一向上推,打开寻线功能(就是不断发出某种频率的电磁波),往下推从寻线切换到对线,侧边开关是开启和关闭红光灯。通过外置电路去改变这个开关状态我考虑过,但代价有点大,而且他这个开关状态切换会有大约1秒的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单片机一个io口,时间到输出高或低电平去控制,但是这个脚的电平也是按键开机后保持电源持续供电的, ...

我搜了一圈,他这个单片机有可能是pic16f1825的仿版(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