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自行车链条太松,坡地容易掉链子,怎么张紧链条?

楼主(2025-02-11):
是不是调下面这个螺丝就行?

把拨片往右边拨么?

网友A:
看不清楚你的图片、调涨紧轮的涨紧力就可以。

网友:
看说明书...

二○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你的图片、调涨紧轮的涨紧力就可以。

你怎么调涨紧轮的?

楼主:
没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你的图片、调涨紧轮的涨紧力就可以。

别理会这个水王,回答一个问题会有数不清的不长脑的问题跟着问

网友:
找卖家要...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理会这个水王,回答一个问题会有数不清的不长脑的问题跟着问

NO NO NO,大家一直水...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C:
如果真的喜欢骑自行车的话,就别为难自己了,你这种车还是不要骑了。。。。。懂技术的话上闲鱼买点配件,装个车也就1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喜欢骑自行车的话,就别为难自己了,你这种车还是不要骑了。。。。。懂技术的话上闲鱼买点配件,装 ...

买哪些配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哪些配件呢

我只能给你一点提示,具体的东西你自己去研究吧。绝大多数人对自行车的需求是普通通勤自行车或者是旅行自行车。变速系统建议采用禧玛诺品牌,2x8速就够了   。26寸自行车是最普遍的。无非就是轮子,车架,变速器 刹车这些东西。

网友D:
眼神不好了,看不清照片里哪是哪。
链条包围齿轮超过3分之1,想脱离都不可能,而变速车大小齿轮链条包角都接近180度~掉链子根本原因是节轴和节孔磨损,导致链条节间距变长(节轴磨损0.1毫米每节间距就变长约半毫米,整个链条就长出数厘米),节距变长直接导致链条浮在齿轮齿尖附近,那么震动时就会掉链子了。
是否连接距变长,可以在包围齿轮部分中点拽一下如果能扯离齿根见到空隙,就是此故障无疑了~解决办法除了换新链条(调节任何螺钉都无济于事),也可以把每根节轴冲出来,转180度再砸回去,这样之后节距可以缩短磨损量的一半(另一半节孔的磨损无法改变),那么链条又可以续命很长时间。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D:
眼神不好了,看不清照片里哪是哪。
链条包围齿轮超过3分之1,想脱离都不可能,而变速车大小齿轮链条包角都 ...

真正的行家,点赞。其实换链条是最优选择

网友:
买件拼装的水更深了,当年自行车凭票那会儿我同事无奈买件装个自行车上班骑,结果比整车多花不少钱不说还老有零件坏的就车座底下的螺栓就突突的滑扣,最后买了个标准件机用螺栓换上才不秃撸了,其他隐病数不胜数/车条拔帽'车头跑偏老得手薅着'车胎慢撒气'链条与牙轮互相咬掉半边'骑车带个人整车就扭扭捏捏要散架了……不一而足。
后来行家说工厂的好零件(合格)都装整车了,残次件才零售,而且零售要分别加价,所以拼装总价必然高于整车价格,质量必然拉垮。

网友E:
变速车看是不是链子太长了,如果太长了就截链子

网友F:
你把整个链条都放大盘上,看看变速器是不是还有余量,有就可以收链条,没有就换个变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速车看是不是链子太长了,如果太长了就截链子

怎么知道链子是否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整个链条都放大盘上,看看变速器是不是还有余量,有就可以收链条,没有就换个变速器吧 ...

余量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链子是否太长?

把前盘放最大,后轮放最小
把前盘放中大,后轮放最大
看有链条松不松,如果松就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