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41116-1118买的虚标18650,修洗手间声光控灯和开关

楼主(2025-02-11):
20241116 周六 晴天
    早7点半起,吃饭上班,无活玩,闲着没事看视频,
    后来快递送来我买的2000MAH的1865电池一节,灰色皮的,字有点颗粒感很粗糙,

    还是高倍率A品2000MAH10c的。原价3.6¥-0.54=3.06¥。正测试中。2024年11月16日11:18:49
    中午12点半回家2024年11月16日12:34:29
    下午2点半来,电池测试出来了,容量只有1358MAH,比标称值低很多,
    于是果断确认然后差评,这不怪我,以次充好有点不厚道。
    下午来了没事看视频,来个老头开着电三轮,从三轮里出来,过来找我修个自制的玩意,
    是一个电子温控仪和一个3线的热敏电阻,
    那热敏电阻是一根尺把长的不锈钢的棍子(内部空心头部钝圆。后边是个漏斗状不锈钢的东西),
    里边有3个螺丝柱,三根线就这么接上面了,这三根线实际上是2根平行线组成的,
    线还不细,差不多得4平方的棕蓝或者红蓝两线的护套线,
    一根全部用上,一根只用了一根红芯,蓝心则甩着没用。
    就这样,2红1蓝三根线分别接这热敏电阻的三个螺丝柱,
    乍接触这玩意,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是热电偶,不会玩,自己接上不管用。
    试机果然,出个167的数,然后就不动了,怎么烧热敏电阻也没反应,
    后来,我观察,这温控仪是3位的数显,加3位的拨马开关,魔方大小的面。
    后边两排拧线的座,他这3根线接在下面一排的前3个,而后边2个接220V,
    看印刷的说明图,下一排这3个位置是一个开关位置,估计是继电器的输出端。
    上面1和2短路、2和3是电阻,这里应该是热敏电阻。
    于是,试着将这玩意挪上去,问这老头,他什么也不说,就像没听到一样,
    我只能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先按他下面的红红蓝接法挪到上面,不管用,试机还是没反应,
    后来测那热敏电阻的3根柱,左下角红线和中间顶角蓝线是通的,右下角红线和中间顶角蓝线是133K,
    于是,将上一排的红红兰,改成红蓝红这样装上就正常了,初始数字是37左右,
    我捏住棒子温度下降到36,说明正常,再烤,再涨数字,看来是正常,
    这老头才说话,这对了,刚才那数一直不变就不对。
    总算搞定了,问多少钱,跟他要10¥钱得了,于是,给了十块钱。
    他走了,又过没多久,又来一个,从西边斜插来一个红头盔,是个半大老头,骑着个电动车,
    好像跟我有点熟悉,或者说是自来熟,进来问我能修电水壶不,我说能修,
    于是,进来,是个塑料皮的下压把的壶,我试机不过电,于是想拆上面,
    他说不是那边的事,好像之前从别处已经修了,人家查那边没事,
    我拆开试机也是,果然正常,通断挡测着24欧左右,用夹子接220V到3环耦合器上,
    能着,正常,没问题,看来就是座的事,于是装上壶。开始拆底座,
    拆下来发现,底座俩小螺丝都掉了,塑料部分都已经化了,眼变大了,难怪看不到触点呢,
    找一个正常的座芯,换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位看来是自来熟,跟我闲扯,
    什么你父亲他老爷子身体好不好啊,你老太太怎么样啊?
    你在家的弟兄几个啊,有弟兄姊妹不啊?孩子是闺女还小子啊,媳妇干什么的啊?
    (如果真熟悉,不至于这么问吧?)随便对付几句过去,后来又扯点别的,
    趁机给他做水测试一个开,没问题,最后收款10¥微信支付,提示这位是新顾客。
    一天就这俩活儿。2024年11月16日17:28:12
    那上午到的电池充满了用最老的放电仪进行放电,最终测出的数也是1359MAH,看来差评不冤枉。
    2024年11月16日17:30:41
    天黑归2024年11月16日18:58:08
----------------
20241117 周日 晴天
    早7点半起,吃饭上班,无活,修昨晚坏的厕所的灯管,就是坏了一个灯珠,换一个马上就好,
    顺带将移动硬盘里边的风扇的线接上,处理好俩麻烦都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一上午闲玩,没事干,玩手机,郁闷。2024年11月17日11:53:18
    中午回家2024年11月17日12:33:25
    下午2点半来,无活,玩。修中午拿回去不能声光控的灯管,这次是声光控板子的事,
    606可控硅漏电,换一个100-8搞定,彻底翻新一遍,都没事了。
    又是玩了,期间来个哥们带孩子来修个台灯不亮,结果通电按了一下灯管,着了,没事。
    又拿出来个电水壶,分体的,干烧过,底部里边都黑了,但是试机也没事,能用,也打发了,
    白来,很快送出去。
    之后就更没活了,玩。2024年11月17日17:06:06
---------------
20241118 周一 晴天
    早不到7点起,吃饭上班,来了无活,玩,上午压缩视频,看视频,
    将手机视频改名后放在PC上,剪切和压缩,顺带刻录张光盘,
    神探狄仁杰2已经40集都压缩完了。可以刻盘了,
    于是,用8.5G的那种只能用这个刻录机刻录的DVD+DL盘。刻录了前26集。
    中午回家,午饭面片,下午2点半来,还是没活,带来一对小音箱,
    打算改装USB音箱。刚开始折腾,一个咸鱼上联系我的电脑小白从我这里自取,买2张游戏盘。
    应该是一个麻将旗舰和一个小游戏混合盘。VX付款10¥,也就这点收入。
    打发走,然后就继续干,一下午主要是纠结用什么接口的USB座,
    本打算用安卓或者迷你USB,无奈这样的都是供电板子,没数据位,
    不能实现USB传送数据,不能用,想用手机那样的4芯插座,但是手里没找到,算了,
    最后还是用USB-B也就是TYPE-B打印机接口,找到定义,给焊上红白绿黑四根线这样总算可以了,
    然后给在顶部的后边打孔锉方,终于可以安排USB座了,再用座占座,
    然后安排上次做成盒装的USB小功放的那块USB声卡板子,
    对应开关和LED灯以及俩螺丝固定孔打孔都很准确,后来打算给电位器位置开孔,
    想用个废旧电位器的塑料把,跟这贴片的电位器的圆盘嫁接以实现调节音量。
    因为401棒子胶水不能化黑塑料,所以,它表面不干,一直是湿润状态,只能等待,
    同时用401胶水将USB座也粘在后壳上,先这样吧?都得等待,所以明天再说,这才开机创作。
    下午也刻录一张盘,是海豚的4.7G的盘,正好可以装狄仁杰2的27-40集,
    后来又用一张外圈划痕的次品8.5G的+DL盘试着将朝鲜风月录和泰坦第二季刻录一下,果然失败了,
    最终朝鲜风月录完美刻录成功,泰坦的第一、二集,成功,其他的都废了。
    拉倒吧。达到目的了。天黑归。理发7¥,然后走人2024年11月18日18:37:09

网友:
是的。买的维修件必须参数加大(嗯,改革嘛)

网友:
最终测出的数也是1359MAH,看来差评不冤枉  内阻30多,不用看都是渣子电池了

网友:
拼多多大牌18650,2400才两块多,虽然真假不知,但是容量内阻基本保够,你这三块多的亏的厉害了

网友:
业务量都靠老人家

网友(2025-03-25):
18650电池虚标严重,应该是旧电池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