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深圳白光3300A高频焊台维修求助

楼主(2025-02-11):
手里一个白光3300A高频焊台(2015贴片变压器版),前一阵子拆开清理后开机烧保险,经测量功率管ifrp360烧坏(这个功率管1脚和3脚并了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这个电阻的阻值经测量为207K欧),换好后开机显示24,一会闪烁,接着变成H-E,手柄不加热,这个电路相比别的205电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但是这个功率管上并的电阻在别的205高频焊台上都没有见到!!求朋友们指导!!

网友A:
还是把全部零件测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全部零件测量一遍

都测量了,甚至把cd4011也换了,就是不加热,现在就是怀疑这个并在功率管上的类似电阻的东西了!!

楼主:
恳求有这个高频焊台的发一下功率管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