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次测了下福禄克F289的电阻档,确实偏高3~6个字

楼主(2025-02-11):
大家都在说F289C的电阻档有点偏高,比如100K测成100.06K,顺便带了个电阻板测了下,对比如下,F289确实是偏高3~6个字,另外再加了个ZT225,供参考,这个精度其实我觉得很不错了。
电阻Key34465AF289CΔ%ZT225Δ%
短接0.2560.10.045%0.030.205%
100100.211100.1100.19
1K1.002361.00350.114%1.00390.154%
10K10.006110.0090.029%10.004-0.021%
100K100.0149100.070.055%100.020.005%

100Ω

1KΩ

10KΩ

100KΩ

网友:
这个跟289校准有关系,而且电阻挡温飘也明显。1开头的都这样了,满量程5开头的你就想吧

网友: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电阻板显然不行

网友:
289、287电阻档会随着气温变化有所变化

网友A:
好奇问下,34465为啥不用4线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34465为啥不用4线测?

哈哈,公司的表偷偷用的,接的什么线就用什么,动静搞大了万一被人举报怎么办?主要看下10k,100k这两个大阻值,小阻值线材会有些影响,大概看下就行。

网友:
没有基准,没有校准, 只能乐呵乐呵。

网友:
24年5月(室温26度)和现在(室温16度)的100KΩ对比测试。大点的电阻受温度影响确实明显,当然也不排除表的个例问题,毕竟没有更多的289做样本测试。

网友:
这个289是24年12月份网友的一个289,当时室温也是16度,测试100KΩ结果99.98KΩ,大概猜测一下,这个289到了二三十度的室温,测试100KΩ,大概率可能就是100.00KΩ。

楼主:
看来我这个偏高一点,不过基本上是按比例的,3和4打头的也是一样。

网友:
我没有标准基准,要不我也发看看

网友:
我是有好几个标定过的电阻但没福禄克,不然我也发看看

网友:
福禄克的287 289好像是1m电阻比较准一些,其他厂家一般都是500 欧-500k档位毕比较准一些,5m的不怎么准,但是福禄克确是1m的比较准,是不是有批次差异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众仪ZT-225

楼主:
众仪的电阻档可以分档校准,这点真的很不错。

网友B:
手持表电阻档能在0.02%内就很优秀了,想要一字不差,太难了!用排阻也一样,总有些温漂的。

网友:
我没有精密电阻,只有一个SIN-C702S信号发生器,模拟电阻输出:      输出/显示         15/14.75        100 /99.85      200/199.93      300/300.03    400/400.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持表电阻档能在0.02%内就很优秀了,想要一字不差,太难了!用排阻也一样,总有些温漂的。 ...

是的,0.02就非常厉害了,手持表,知道福禄克表非常好,但是使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耐不住一批又一批的软骨头膝盖软的福禄舔狗整天洗脑吹,让大众认为287等等就是几乎一字不差,带偏一大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0.02就非常厉害了,手持表,知道福禄克表非常好,但是使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耐不住一批又一批的 ...

我觉得日置的四位半表,温漂要好一点点,可能他们使用了低温漂贴片电阻有关,这个贴片电阻我感觉比陶瓷排阻要好。你高档表比我多,可能更加有权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