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刀和手柄连接不够牢固,会打滑,怎么办?

楼主(2025-02-11):
拧了个很牢固的螺丝,没有拧动,

但是螺丝刀和手柄却打滑了,

螺丝刀现在会在手柄里面转动,怎样修好这个螺丝刀呢?

网友:
在手柄上钻个孔,加个销子

网友:
扔就一个字。

网友:
螺丝刀质量太差了 硬度不够 买质量好点的才是王道。
工具这东西,不能省钱的,没必要买最贵的,但是一定不能买最便宜的,我也是过来人,以前的螺丝刀我也是照着便宜的买,公差大,质量差,就像你这次遇到的这样,拧一次很费力的批头就磨损的厉害,后来我都挑着品牌贵一点的买,真耐用很多,硬度高很多,能用好几年,总的算下来比买劣质螺丝刀更划算的。
个人意见。

网友:
直接扔了吧。再不然自己拆出来换个新木手柄

网友:
有电池炉,就扔上面加会热,然后往里怼点进去,量了,就好了。
你也可以想别的方法加热。
也可以螺丝刀上打孔,你若有这技术的话。拔出来打孔,然后塞根铁钉,加热后烫入手柄。

网友:
双组份环氧树脂胶

网友:
换个pb螺丝刀,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人生

网友:
楼上的处理方式有道理但是不全面。
一、用美工刀削一下螺丝刀批头处,能成型的块状削下来铁皮,那就扔了,这么差的螺丝刀,没有修复价值,,持续用容易打滑,螺丝刀坏不要紧,怕螺丝也拧花,然后螺丝易滑牙。
二、如果硬度够高,基本削不动,那就有维修的价值,维修方法有很多种,
1、直接往里面倒502,注意得新开的502,够稀,能浸润到根部,浇灌后依据浇灌的量不同,可能需要等待2天,直到502固话后再用,实现紧固,缺点是后续受力情况达不到最高强度。如果不能浸润底部,可以在螺丝刀塑料部分钻孔再倒,也无法很好保证紧固力度,看浸润程度和运气吧。
2、把螺丝刀拔出来,里面填ab胶再插入固定。强度基本能保证,
3、把螺丝刀拔出来,煤气炉加热后,在往里怼,缺点是螺丝刀会变短,然后不好控制加热程度,往里怼可能会导致不同心。强度大概率比原装好。

4、螺丝刀拔出来,选对应柄部尽可能粗的位置钻2mm孔,插进去,螺丝刀柄开孔。用钢销子固定,可搭配ab胶,缺点是操作难度大有精度要求,强度绝对超过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