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胜利 7代 VC9808+ 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5-02-11):
求大神提供 胜利 7代 VC9808+ 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
哪位大神有啊跪求提供一下,可以用家元购买。

网友:
出了什么问题?此表核心基于0660芯片架构,上网一搜电路图多多。不同的是其增加了电感测量电路,这个也是成熟的架构,网上资料不少。

网友:
外形太丑了

网友:
手中的胜利 9805A,电压偏高,里面好多可调电阻,没有资料,也不敢动,搁置一边了。

网友:
可以把老版VC9808和DM0660单片机版的电路图结合起来看。数字万用表,本质上是个电压表,外围电路,负责生成测试激励信号,并将采集到的信号转换为电压。

网友(2025-06-13):
楼主,我的这表跟你的是一样的,左上角的R24电阻烧了,请你帮我测下是多少好吗?请有这表的老铁也帮忙测下,谢谢了

网友A:
好奇:从哪儿看出来这是7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从哪儿看出来这是7代的?

厂家并没有明确划代,都是消费者自己叫的,厂家只会说是2021款,就好象F22出来的时候叫四代机,J20出来也叫四代机,苏57快出来时俄方叫五代机,我就是比你高级一代,咋嘀!是不是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