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内阻仪四线开尔文夹需要把线缠绕吗?

楼主(2025-02-12):
自己diy开尔文夹,看了一些教程,有人说要缠绕,有人说不需要缠绕,从原理上来说下面哪种是最佳的?
1,四线不缠绕
2,红夹、黑夹的两根线单独缠绕
3,红线+黑线、红线+黑线混合缠绕

搜论坛没找到答案,b站评论区有人说第三种是最好的。

网友A:
4线主要是测小电阻,不绞合影响不大,绞更好。不过diy的话能用同轴更好。
举个极端的例子,超导测量,电流源一般用同轴电缆,芯接正,屏蔽接负,电压端用屏蔽双绞线接纳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主要是测小电阻,不绞影响不大,绞更好。不过diy的话能用同轴更好。

理解了,感谢。

网友B:
参考成品开尔文夹测试线。屏蔽最重要,大部分都不用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线主要是测小电阻,不绞影响不大,绞更好。不过diy的话能用同轴更好。
举个极端的例子,超导测量,电流源 ...

老师啊,电流源为什么需要用同轴电缆输出呢?一般测量极低电阻电流都比较大,环境影响很小很小了,普通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成品开尔文夹测试线。屏蔽最重要,大部分都不用绞线。

那买一根好的TYPE-C里面都带屏蔽的,拿来改开尔文线岂不是挺不错?一根大概1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啊,电流源为什么需要用同轴电缆输出呢?一般测量极低电阻电流都比较大,环境影响很小很小了,普通线 ...

测超导时,电阻理论上为0,纳伏表表电压读数接近0,用同轴是为了减小emi影响

网友:
搞不懂这个123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超导时,电阻理论上为0,纳伏表表电压读数接近0,用同轴是为了减小emi影响 ...

哦~超导体电阻的测量我无法想象,好像是输出电流脉冲看电压响应。

网友B:
给你一些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胜利千元的LCR,没缠绕,貌似也没屏蔽,机器用料也很普通,精度还不错。。所以 一般用,无所谓,线不要太长,,如果经常测几百pf电容以下,需要注意了。。。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些资料参考一下

大佬,这些资料能麻烦共享一下么?

网友:
理论上双绞线,同轴线更好,尤其是测量小电容,电阻无所谓吧,但没做过试验,我就用的4根14AW硅胶线做的。
自己做双绞线同轴不好做呀,太丑太硬

网友:
由此想到,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音响AV线,都是带屏蔽层的线,粗细适当还比较软,拿来做这个测试线,应该不错。

网友:
有没有课代表出来总结一下

网友:
我也在疑惑呢 这个是我买yr送的原配 没想到表面居然氧化了? 最近买了开尔文夹不知道用什么线材好点 硅胶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