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更新)手搓内阻仪TS457

楼主(2025-02-12):
用的电烙铁+锉刀,那个效率低啊,家里工具有限,没有电锯啥的,大家是如何开孔呢?

……更新……

内阻仪搞定了,发现没有电池测试架挺不方便,下一步继续折腾测试架?

网友:
裸奔,没要盒子,电池塞表头里面了哈哈哈

网友:
手割破了么,还是整个3D打印机吧,省时省心省力多了!

网友:
刚买了个,昨天到货,正准备再发些配件来装

网友:
大佬们牛掰,啥都可以手搓

网友:
孔钻的很标准

网友:
附赠创可贴么?

网友A:
前段时间论坛流行的玩具“科麦斯电磨”可以解决开孔、打磨问题

网友:
撑紧的电阻丝通电,直接切割,就是味大,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论坛流行的玩具“科麦斯电磨”可以解决开孔、打磨问题

这种厚的防水盒用切割的方法开孔很难,还是要钻孔再切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厚的防水盒用切割的方法开孔很难,还是要钻孔再切

先粗切,再打磨,比钻孔快多了

网友:
这种小锯条比大锯条好用,这个锯条架不好。
还有可以用拉花锯。
不知道小电磨加3、4毫米的铣刀好不好操作

网友:
关键是外壳不好弄,难度高,手艺真不错。

网友:
我觉得还是我的方案最好做,效果也不差。干脆装在一个透明盖防水盒内,不需要开任何方孔,只需打三个12毫米圆孔,装开关插座即可。因为实际应用时,内阻仪的那几个按钮是可以不用的,只需开关电源就行。实在想改变一些设置,拧4个螺钉卸透明盖也不麻烦。

网友:
电磨直接割

网友:
用壁纸刀多划几次,正反面都划,也不用划透,厚度差不多了,就能扳下来。比打孔快些,完了用锉刀休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手搓的盒子。以为真是手搓内阻仪呢

网友:
用小电磨配金刚砂磨片开孔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