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猴哥的线阻测试板子弄好了,非常好用

楼主(2025-02-12):
-------

感谢猴哥的开源,嘉立创打了板子。

---
焊接时候注意过孔的洞一定要先用锡填满,否则大概率虚焊,我一开始就是没有填满就上锡膏焊接,结果虚焊了。

--
这是焊好后的样子

---
背后加了四个硅胶垫,垫高一点方便使用

---
测试下努比亚原装线
正极负极都是42.4,完全一样,相当优秀

---
倍魔的100w数显数据线
正极61.3,负极67,也是很不错的成绩

---
抖音上杂牌60w数显线
正极85,负极82,还行

---
最后测试戴尔全功能线
正极81,负极125.8,正负差距很大啊
hp和戴尔的全功能线线阻都挺高的,这个结果也不意外。

---
最后总结:我测的都是ctoc线,因为这个板子测ctoc是四线测量的结果最准,其它数据线是两线测量的,只能作为对比参考,数据线真实成绩拿不到。

再次感谢猴哥开源。

---
想额外问一个问题,维简和瑞垦开尔文线阻测试仪是啥原理,也是四线的,是不是测量结果比猴哥这个更准一点?还有这种测量AtoC或者micro数据线是不是也是四线法?

网友A:
防水盒侧面开孔

网友B:
沉金板好评,焊工好评,DIY的内阻仪也漂亮

维简那个线阻模块以前看到过,不过价格太贵没能下手,记得好像是30多一个。测量方式如果也是四线法的,测量结果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测试小工具做的挺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金板好评,焊工好评,DIY的内阻仪也漂亮

维简那个线阻模块以前看到过,不过价格太贵没能下手,记 ...

猴哥来了,感谢猴哥开源。沉金第一次打,确实好看,但焊接没有镀锡的好焊接,容易氧化,用焊锡线必须涂一点阻焊剂,锡膏就不需要阻焊剂。第一次过孔没有填焊锡虚焊了,线路不导通。

网友C:
从电路上看,这块板其实只有测CC线是准的,AC线因为本身板子的VCC和GND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阻值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上看,这块板其实只有测CC线是准的,AC线因为本身板子的VCC和GND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阻值仅供参考 ...

是的,只有cc是准的,其他线只能作为参考,所谓的参考就是你可以测出自己的AC线哪根好哪根不好,但得出的电阻没办法和网络上别人的成绩做对比,对比不了。

但CC线成绩可以和网友的成绩对比。

网友:
越来越简洁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盒侧面开孔

只要是不想看到那四个孔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是不会嘉立创,学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你有多余的吗,匀一块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是不会嘉立创,学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你有多余的吗,匀一块给我吧。 ...

多的板子有的,就是快递费比成本还贵,有点划不来。

网友:
板子做的确实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是不会嘉立创,学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你有多余的吗,匀一块给我吧。 ...

不用画板子,直接打板,免费包邮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是不会嘉立创,学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你有多余的吗,匀一块给我吧。 ...

你要吗?要我寄一块给你

网友E:
板子做工真不错,大家需要打尽量早点打,以后估计慢慢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做工真不错,大家需要打尽量早点打,以后估计慢慢就没有了。

以后肯定还会有,就是免费的估计以后没有了。

网友:
防水盒侧面开孔,充分利用空间,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