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干就完了——DIY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5-02-12):
并夕夕上买的套件:

并夕夕上买的电池:

还是并夕夕上买的点焊机:

电池入架:

开始点焊:

卧槽,有点小看这点焊机控制板了,用了90档,点的瞬间镀镍钢带都变红了!
改到50档,再来:

看起来好些了
焊接保护板:

焊接保护板采集线:

贴青稞纸:

装壳:

装机,别说还挺搭的:

就是这尺寸有点……

算算成本:2600mAh的电芯大约10元,电池壳套件大约8.5元,成本还不低呢。但是十几元买不到2600mAh的电池包,凑合用吧。

网友:
这个点焊主板 群主用的参数的什么电池供电,电池常用会鼓包吗

网友:
淦,就真的烷了

网友A:
这个成本可以了。

是不是没有压紧,粘笔了,才会烧红?

网友:
点焊机是关键。

网友:
这点焊机厉害!

网友B:
羡慕有点焊机啊。

楼主:
这点焊机还是要看电池的,焊18650感觉很轻松,之前组装33140焊得可费劲了。

网友C:
看到这个组合,我想起来我有一组16.8的电池,但是看电池芯可能不行了。

网友:
这就是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

网友:
去年也组装了一个12V的电池组,没用几次,板子就坏了,还是双MOS管的呢,良莠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组合,我想起来我有一组16.8的电池,但是看电池芯可能不行了。

是的,这种廉价手电钻配的电池都不怎么好,我那个配的是1300mAh的电芯,这回直接容量翻倍了,续航应该增加不少。

网友:
干就完了,太潇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可以了。

是不是没有压紧,粘笔了,才会烧红?

瞬间放电就断开了,可能是没压紧,然后就大电流把镍带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有点焊机啊。

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我买的这款是接12V蓄电池/启动电源款的。也就38元多,也是之前为了组装电动车锂电准备的。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 便

网友:
这是用电瓶的点焊控制板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更换过程。锂电池组这玩艺儿,最好还是当心点。

网友:
点焊机看起来很猛啊。
我也准备组个4串电池组,还没动工,便宜电钻配的电池确实拉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