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USB3.0插口灵异事件,一条线失灵 两条线能用一个口

楼主(2025-02-12):
RT,主板上只有一个USB3.0的19针插槽,朋友的电脑他组装完USB3.0就是坏的一直没关,后来到我手上发现偶尔蓝屏,于是拆开清灰涂硅脂,发现风扇有个螺丝压的过紧,网上查也有人说风扇压太紧会影响CPU导致蓝屏,经过这次清灰,插拔内存等,发现USB3.0的接口(主板连接到前面板)居然可以使用了,遂定性为就是风扇压太紧导致的...

过了一阵子发现U3接口又不能用了,就买了一个19pin线转前置面板的接口线替换,替换完发现不行,但是,我用另一台电脑的连接线,是个19pin出来1分2的3.0线,这样接上后有一个口是可以使用的,最终又买了1分2的线插上,这个主机前面只有一个U3,就把能用那个口给接上了...

这个故障是什么,业余玩家,目前觉得可能跟“静电”、“接地”什么的有关吧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主板变形接触不良或者线路开裂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B:
一个19Pin本来就是2个口,不排除线序不对,接触不良,本身线有问题这些。

网友C:
USB3.0是直接走PCIE总线的,总线接触不好的话这条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无法使用,既然有一个口子可以用那么大概率是USB3的HUB有问题或者接口有问题!3.0中还有2.0,3.0不能用大部分情况下2.0是可用的,如果2.0也无法使用那就是2.0损坏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0是直接走PCIE总线的,总线接触不好的话这条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无法使用,既然有一个口子可以用那么大 ...

好的,我回去再看下接口速度是2.0还是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3.0是直接走PCIE总线的,总线接触不好的话这条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无法使用,既然有一个口子可以用那么大 ...

USB3.0是直接走PCIE总线的-----不是这么回事吧
usb3的扣子2.0如果线断了 3.0也能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主板变形接触不良或者线路开裂了?

有可能,毕竟前面遇到了插拔CPU之后正常了一阵子

网友E:
感觉是主板变形了   散热惹得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19Pin本来就是2个口,不排除线序不对,接触不良,本身线有问题这些。

线的问题排除了,本身旧的单根线,新买的单根线都是不能用的状态,旧的1分2线,新的1分2线都是可以用一个,等于试了4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主板变形了   散热惹得祸

目前看来是这样,毕竟之前拆散热后3.0口能用了一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3.0是直接走PCIE总线的-----不是这么回事吧
usb3的扣子2.0如果线断了 3.0也能连接成功 ...

不走PCIE走哪里?USB3本就要占用一个PCIE总线通道,显卡还要占16条通道!
我的电脑也有这个毛病,有时能走3.0通道,但大多数时间是走2.0,有一个口子能用就不想折腾,线也换过了没用!

网友:
3.0是南桥出来的 cpu散热器螺丝基本影响不到
你这个感觉就是线的问题 接触不良 或者线断了 把有问题的线怼到一个正常的主板就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走PCIE走哪里?USB3本就要占用一个PCIE总线通道,显卡还要占16条通道!
我的电脑也有这个毛病,有时能 ...

。。。。。。。。。。。。。。。。。。。。。。。。。。。。。。。。
usb和pcie是俩东西 你说的是部分芯片的部分接口是usb3和pcie复用的,你去找个amd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只是有时侯检查误入歧途了。

网友:
这种电路很不好查,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F:
可以试试检查主板底下机箱上的铜柱是不是没对准主板的孔位?

网友:
觉得有可能和主板变形有关,记得以前一块主板也是蓝屏后来检查发现是自己经常按压主板及风扇的部位造成主板变形引起。主板变形可以收起各种莫名的故障而且还不好查

网友:
电子产品玩多了总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检查主板底下机箱上的铜柱是不是没对准主板的孔位?

okok  感谢感谢

网友:
给插头插座的针用神油蹭蹭再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是金属氧化层造成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