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1生产的金封锗管3AX81B

楼主(2025-02-12):
天津第二半导体器件厂生产,从测的数据看倒是没有问题,就是太容易坏了。
这玩意还是要上海大厂或者南通产的NT牌的靠谱

管子外观还是很新的

测得数据

网友A:
这管子小时候拆过,里面类似于黄油的膏状是什么物质,起什么作用?

网友:
很不错!!!当年都是好东西

网友:
引脚是铁的,容易锈,现在的8050和8550都有铁引脚的,我就遇到锈断的了,

网友B:
有我金大将军在此,小小3AX81也敢撒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小时候拆过,里面类似于黄油的膏状是什么物质,起什么作用?

里面应该是散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我金大将军在此,小小3AX81也敢撒野!!!

厉害厉害!

网友:
可以放入博物馆了,收藏价值一级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我金大将军在此,小小3AX81也敢撒野!!!

3DK106B是硅开关三极管,3AX81B是锗功率管

网友:
比我年纪都大...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揭开天灵盖,里面的PN结可当光敏电阻用。

网友:
那个时代的无奈,淘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K106B是硅开关三极管,3AX81B是锗功率管

哈哈,81有个毛线功率啊,被我的106拿捏的死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小时候拆过,里面类似于黄油的膏状是什么物质,起什么作用?

导热硅脂。有的是白色的,时间长了成粉末状。

网友:
拆开提炼下稀有金属

网友:
这管子比我还大一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我金大将军在此,小小3AX81也敢撒野!!!

然并卵,只能控制小功率继电器,还不如两个81做个小功率放大器推小喇叭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K106B是硅开关三极管,3AX81B是锗功率管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在当时的晶体管收音机中,能用这管子的都是上档次的机器(输出功率较大),一般机子只能使用3A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