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灯不亮,哪里故障?

楼主(2025-02-12):
这个太阳能灯不亮,抄了电路图,不知哪里故障

现在测得光伏锂电池LED灯珠都是好的,但是U2vi脚通往U1的线跟任何焊点都不通,是应该通到U1的2脚的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A:
接个电源,从供电测开始查

网友B:
图都抄下来了,按图用表查,不难的吧?

网友C:
U2这个7325是个恒流驱动?那就是控制信号没过来?或者它坏了?或者U1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这个7325是个恒流驱动?那就是控制信号没过来?或者它坏了?或者U1坏了? ...

7325-A说是2.5v稳压管,那么就是给U1供电的吧,其Vi应该接B-吧?U17.com应该有直接B+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抄下来了,按图用表查,不难的吧?

LED由U1经Q1控制,没见光控原件,那就是依靠太阳能板的无光输出电压低来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源,从供电测开始查

嗯,按照老师指导,测了电池电压正常,测u1电压 ~没有;U2电压~正常,U2第3脚印刷线进入U1底下后不跟其他任何连接~疑似断路?试着与U1相连的电解电容C2正极触接,LED亮起来,就把U2第3脚跟C2正极之间飞线,灯板恢复正常。

现在把先前抄错的电路更了如下

网友:
这个多少钱?k1k2那两条线接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