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小孩想买个平板画素描,价格1000以内的

楼主(2025-02-12):
大家好,家里读高一的小孩自幼喜欢画画,想买个平板,好像是素描画。价格1000以内的买啥的性价比好点。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了。荣耀的平板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我女儿他们高中艺考培训老师直接指定统一用iPAD,买了一部2000多的。

网友B:
还不如找个画画班,好好学学,电子产品少用

网友C:
直接用IPAD吧,这个是单选题。

网友D:
电容笔这块,市面上还真没有比IPAD更强的了,只是一个原厂的笔基本上就要花掉你这一半甚至3/2的预算了。
电磁笔这块,有钱的话,买三星的板子,没钱的话,考虑下小日子家索尼、NEC或者戴尔之类带压感屏的平板,进一步想省成本的话,直接买全贴合的数位屏,配合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用,最省成本的,则可能是随便买个300左右的平板,再100左右收块不带屏的数位板来配合使用。
带屏产品的好处就是所见即所得,能随时看到笔触大小和位置,缺点就是成本普遍较高,不带屏的数位板好处则是成本相对较低,缺点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适应。

网友:
1K以内真的没有什么好的选择,要么直接上iPad,要么买2.5K左右的大牌安卓平板。

网友E:
画画必须iPad啊,手写笔最跟手的就是苹果的iPad

网友F:
价格1000以内,二手i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找个画画班,好好学学,电子产品少用

+1,英雄所见略同,还能接触到志同道合的人...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画画最好用数位板,就是电磁笔,有2048甚至4096级压感,apple pencil比不了的,但是wacom平板的价格就没法看了,如果只要压感,随便哪个有原装笔的牌子都可以,苹果华为,小米,联想,但是一定要用原装笔。我老婆就是学美术的,以前玩我的x41t,Dell xt3,这些都是电磁屏的,现在用小新pad配合原装笔画画都没啥问题,我外甥女也是学美术的,现在在上大学,初中开始就是wacom数位板配合笔记本,已经换到第二块板了

网友:
1000以内只有联想小新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刚才问了下外甥女,她现在在用数位屏,就是带数位板的屏幕,插笔记本或电脑上当屏幕,在上面直接画所见即所得比数位板方便,比买wacom的平板便宜很多,而且现在整体也便宜了,这种是专业绘画设备,普通平板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女儿他们高中艺考培训老师直接指定统一用iPAD,买了一部2000多的。

谢谢,那还得考虑下买ip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手ipad??。。。

谢谢,二手的也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找个画画班,好好学学,电子产品少用

小孩之前有参加学习班了,现在想自己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IPAD吧,这个是单选题。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笔这块,市面上还真没有比IPAD更强的了,只是一个原厂的笔基本上就要花掉你这一半甚至3/2的预算了。
电 ...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画必须iPad啊,手写笔最跟手的就是苹果的iPad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1000以内,二手iPad

好的,谢谢,我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