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某宝上卖的那种号称“5G”待机5000天“的那种GPS到底能不能用啊

楼主(2025-02-12):
大佬们,某宝上卖的那种号称“5G”待机5000天“的那种GPS到底能不能用啊(要求能正常不断信号,能待机5天就满足了),价格参差不齐,求教买哪种比较好,不用自己买卡的那种

网友A:
买一个试试,选能7天无理由退货的

网友B:
待机5000天不可能的,
买个二手小米儿童手表,换个大点的电池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长待机2-3年的还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一天只唤醒1-2次,报个位置接着休眠。对实时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一般抵押车,按揭车喜欢用这种)。但是想查看回放,实时位置的话不用考虑。必须是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000天不可能的,
买个二手小米儿童手表,换个大点的电池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

5年有的   那种是有大的振动才供电 一天才通信一次  抵押车很多用的。。。

网友:
如果这玩意上装块太阳能板,外壳改成铝铁之类的不易风化的材料,电池也用能耐高温高寒的并且容量稍微大一点,然后把这玩意装到太阳可以晒到的地方(比如车顶上),保不齐还真能实现5000天的寿命,否则几乎都是白扯,哪怕他支持深度休眠,十天发射一次定位信息,也不可能超长待机近14年的。
至于卡,我的建议是尽量用自己的卡,商家的卡保不齐第二年开始逐年给你涨价,还有一个关键点则是平台,哪 些吹终身免平台费的也要掂量掂量,因为他们的终身可能指的是平台的终身,如果这个产品不挣钱或者销量不够支持平台运营费,大概率一年不到平台就倒闭跑路了。

网友:
5000天什么概念?13年多,想想也不可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000天不可能的,
买个二手小米儿童手表,换个大点的电池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

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儿童电话手表的跟踪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体积小,自带的app也不差,还防水,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池,如果能解决充电问题,其实儿童电话手表插上卡完全可以当远程GPS来用。
我儿子淘汰下来的小米电话手表我记得是4C,我就一直放我媳妇电动车电池仓里的,她电池仓还有点空间,电瓶降压到5V一直给手表充电,地下室都追踪的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试试,选能7天无理由退货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5000天,惊呆了啊

网友:
5000天,十多年啊,电池这么耐用嘛?

网友:
不可能的,能待机半个月就是极限啦

网友:
想多了,那得是核电池

网友:
5000天,那不得捅破天了

网友:
待机5000天,现在的科技都这么牛了,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