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轮减震器压不下去,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维修?

楼主(2025-02-12):
这个减震器,大家是否需要经常清洁和加油润滑?

各位平时怎么保养这个减震器的?

大家遇到过减震器压不下去的情况么?你们怎么修的?

网友:
一般不会单独保养,建议去修车店看看

网友:
WD40咔咔一顿喷。

楼主:
可以用链条润滑油么?
还是必须WD40?

网友A:
上神油, 然后用管子套起来。当初我没有神油时候,就用的普通机油,然后用块布包到那个柱塞外面省得沾土。一样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神油, 然后用管子套起来。当初我没有神油时候,就用的普通机油,然后用块布包到那个柱塞外面省得沾土。 ...

用块布包到那个柱塞外面是什么效果,可否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神油, 然后用管子套起来。当初我没有神油时候,就用的普通机油,然后用块布包到那个柱塞外面省得沾土。 ...

普通机油是什么?缝纫机油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机油是什么?缝纫机油可以么?

就是机油,柴油机之类的机油,现在分的细了什么齿轮油、汽油机油、柴油机油、液压油、转向、刹车啦,这个减震没那么挑食,可吃细粮也可吃粗粮。
缝纫机油太稀了。
有条件可用硅油对油缸做润滑,去修车那弄点废机油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块布包到那个柱塞外面是什么效果,可否上个图

没图,自己想
就是用布松松的把亮亮的油缸包起来减少让尘土粘上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油,柴油机之类的机油,现在分的细了什么齿轮油、汽油机油、柴油机油、液压油、转向、刹车啦,这个 ...

锂基润滑脂是否也可以?
会不会太粘稠?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基润滑脂是否也可以?
会不会太粘稠?

黄油不好  太硬  冬天更差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自己想
就是用布松松的把亮亮的油缸包起来减少让尘土粘上的机会。

你是不是骑车不多?

包起来,油会被布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油,柴油机之类的机油,现在分的细了什么齿轮油、汽油机油、柴油机油、液压油、转向、刹车啦,这个 ...

硅油和废机油,哪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油和废机油,哪个更好?

当然是硅油了啊,机油粘土粘得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骑车不多?

包起来,油会被布擦掉?

想办法让它们擦不上啊,想办法擦了就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让它们擦不上啊,想办法擦了就加油啊

你多久给减震器加一次硅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硅油了啊,机油粘土粘得厉害

硅油是不是也粘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久给减震器加一次硅油?

我没有硅油,我也不上硅油,我当初就是用的机油,还是废机油。外面用布包着,几个月也不加新油,拆开时候里面的柱还是亮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油是不是也粘土?

没用过硅油,不了解。只是听说硅油要比机油在户外效果要好

网友:
滴一些送的链条油,用力往下压,有个七八下就好了,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三辆,有一辆柱塞都已经生了老锈了,压完把铁锈和链条油擦干净,再上点油,一半年的不用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