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一个杂牌战警原装控制器型号为ELECTROTHERMLTD, 并且找到接口定义

楼主(2025-02-12):
控制器为杂牌战警原装控,配上原装电机在60v电瓶时候可以跑到45km/h,21串锂电池55km/h左右,通过跳线能选择60v/72v,持续电流20A最大30A,康铜堆了点焊锡现在45A了最大

接口定义被我摸索出来了一部分 ,

第一排
1-1 电门 1-3转吧 1-4 速度1
2-1 12v高刹  2-3 5v转把正极
第二排
1-2 速度2(直接接负极最大档)1-5 防盗
2-5防盗 2-6防盗  2-7 60-72转换 2-8 60-72v转换 (短接2-7  2-8设置72 断开为60v)

第三排
1-1霍尔B 1-2霍尔C 1-3霍尔A
2-1 霍尔负极 2-3霍尔正极

楼主:
管子为SKD-502T

网友A:
电流别怼太大容易出事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用这种样式的了

网友B: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电动车的控制器吗?

网友C:
看着也做得不错啊。华润微的管子,120A 8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电动车的控制器吗?

对就是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看着做得不错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现在基本都是这种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别怼太大容易出事

确实,一开始堆满了测试电流70a,满把小电机直接窜出去,跑了两下管子很烫,要想升级得改管子改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电动车的控制器吗?

对,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也做得不错啊。华润微的管子,120A 85V.

原装车60v不太够用,72v勉强够用,我换的锂电池72v能跑到50多速度,不过起步还是很慢

网友D:
高温绝缘胶带直接当导热片,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温绝缘胶带直接当导热片,这………………

我觉得也有点不妥,但是厂家这样设计肯定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