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玩电子价签墨水屏方法3——不同芯片驱动代码的不同之处

楼主(2025-02-12):
上一篇在这里:
新手玩电子价签墨水屏方法2——点亮墨水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773&fromuid=1505079(出处: 数码之家)

上一篇提到了常见电子价签墨水屏的两种驱动芯片,两种芯片各成系列指令各不相同,虽然对于墨水屏的驱动形式大差不差但只有选对了响应芯片的例程才能点亮不同的价签墨水屏,因为我也只是业余玩耍并未对各种驱动做深入的研究,而对于新手而言只要知道了两种驱动代码的区别也就好确定努力方向了所以我只对此点简单的说说。
简单的说在初始化代码中抛开其他指令不谈,但凡有如下几个寄存器定义的就是SSD***系列的芯片初始化代码

Write_command(0x44);   //X方向起始/终止值(与R11指令配合设置)
********
Write_command(0x45);   //Y方向起始/终止值(与R11指令配合设置)
********
Write_command(0x4E);   //X方向起始值(与R11指令配合设置)
********
Write_command(0x4F);   //Y方向起始值(与R11指令配合设置
********

这几个寄存器是UC****系列芯片所没有的,在UC****芯片中涉及屏幕扫描范围的寄存器应该是0x61,但是如果400*300的驱动芯片匹配400*300的屏幕时这个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忽略的。说点题外话我感觉这种驱动芯片的0x50寄存器是最难配置的,这个寄存器配置的常见参数有0x37,0x77,0x97也见过有0x47,0x57但是无论怎样细读数据手册也无法弄清这些参数的由来,而这个寄存器如果配置不当是无法点亮屏幕的,在此也请感兴趣的高手指点。
其实只为点亮屏幕显示自己需要显示的内容的话并不一定非要过深的探究墨水屏驱动的细枝末节的,当你手里的价签墨水屏被例程点亮后,只要看下一例程中的初始化代码就可以根据上述的不同之处确定你的墨水屏驱动是那一类芯片了,此后如果感觉墨水屏驱动有不对之处就可以有范围的更换例程或修改配置了,至少这对于新手而言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高手~!

网友:
牛  由烦入简的高手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

感觉这里对这些感兴趣的朋友貌似不多,我原本还想续篇分享一下C51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编程思路,但因为没人关注也就至此结贴了。我手里也有CC2640这个芯片的价签驱动板子,如果你分享入门指南的话我会关注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

敲碗等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

支持,cc系列的芯片,墨水屏上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cc系列的芯片,墨水屏上用的很多

CC2640集省电、无线、蓝牙于一身并且内部扩展RAM28k也很不错,确实是驱动墨水屏的绝配,只是因为我只会简单使用keil或keil MDK来玩单片机对于其他的开发软件的下载、配置都很畏难,弄了几次也没能成功就放弃了,如果层主能分享软件及软件的安装、配置及入门应用方法的话这货就能上手玩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

期待LZ出教程,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这里对这些感兴趣的朋友貌似不多,我原本还想续篇分享一下C51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编程思路,但因为没 ...

我想看看C51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程序,手头有几片墨水屏,想用他们做个闹钟啥的,但是网上找到的都是arduino的,找不到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看C51单片机驱动墨水屏的程序,手头有几片墨水屏,想用他们做个闹钟啥的,但是网上找到的都是ardui ...

我是用STC8H或者STC的AI8051U(8bit)驱动的墨水屏,如果你对这些以及编程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4.2寸黑白墨水屏日历时钟资料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60&fromuid=1505079

这是一个双SSD1608驱动的墨水屏,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TC8H或者STC的AI8051U(8bit)驱动的墨水屏,如果你对这些以及编程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4 ...

提示帖子不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手上有CC2640芯片墨水屏的多不多?要是人多我可以写个编程入门指南,人少就不浪费时间了 ...

闲鱼买了几个墨水屏,刚拆了一个,也是2640的,发现烧录器很贵,而且编程也不同寻常,看网上的教程好像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买了几个墨水屏,刚拆了一个,也是2640的,发现烧录器很贵,而且编程也不同寻常,看网上的教程好像很 ...

正是因为这种价签用的很多32芯片都要用到专用的烧录器以及都要配置相应的开发软件,所以我就彻底放弃了通过驱动原配单片机实现刷屏显示的幻想了,虽然拆解、配板子麻烦些,但用STC单片机来驱动可以免费上手还有免费的芯片用挺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2640集省电、无线、蓝牙于一身并且内部扩展RAM28k也很不错,确实是驱动墨水屏的绝配,只是因为我只会简 ...

一般情况是用自己擅长的芯片来代替原板上的芯片,业余爱好者除非有见一个学一个的癖好,是不大愿意为偶遇的芯片大动干戈学习的。我也只用51编程,但是还是借助于天问的图形化编程来生成代码,不用记那些意配置指令,把精力放在运行逻辑上。之前也用arduino,但实在受不了它的编译速度,后转向51,但是最近图形化的python又有了,速度同51,于是又靠近Python,与C的习惯差异比较大(本质差不多),目前正在适应中,比较疑惑的是,既然python可以不经编译,逐条执行,那为什么其他编程语言做不到呢?另外,python要是做到与c的使用习惯相同,岂不是更好?都是高级语言层面了,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是用自己擅长的芯片来代替原板上的芯片,业余爱好者除非有见一个学一个的癖好,是不大愿意为偶遇 ...

其实STC也在不断进步用来驱动这些东西够用的,薅点芯片、薅板子、写点代码可以玩的不亦乐乎,说起学新语言我也同样是在C的基础上简单的玩了一下arduino,也是因为arduino完全可以用C来弄,后来也是因为嫌它太肉就改学lua还买了书,结果刚刚上手能点灯了就赶上这波潮流退去了,编译器、烧录器也不维护了以后就没有以后了,后来大家开始玩python但我学习的动力已经丧失了也不纠结了,但感觉图形化编程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2025-03-14):
引用 楼主:
其实STC也在不断进步用来驱动这些东西够用的,薅点芯片、薅板子、写点代码可以玩的不亦乐乎,说起学新语 ...

现在的学习环境真是好,芯片板子包邮送,只是人老精力差,不怎么玩得动了。
用这种墨水屏做个课程表,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