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电池保护板锁死,请问如何解锁

楼主(2025-02-12):
这是扫地机器人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厂家通常会要求寄回,淘宝维修店会说换主板,我发现很有可能是电池问题,主要症状就是长期不用后,充不进去电,充电总显示0,然而扫地机在充电状态下却可以开机,甚至不连电池,直接充电也可以开机。电池组输出电压0,电池14.4v,我用16v充电一晚上也没有输出电压,但是拆开电池组封皮,对电池之间暴漏的金属测量,可以测到电压,暴露的部分最多的地方(可能少测1组)能测到10v多,所以我想是锁死了,请问怎么解锁呢

网友A:
尝试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充电试试

网友:
我拆过几个类似的,换了充满电的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电池电量为零。感觉保护板计划性漏电。

网友:
有些保护板当电池低于保护电压后就会保护性关机,并且也无法充电,因为已经无法激活充电MOS导通了,也有部分保护板可以从充电器取得工作用电能,启动工作,然后检测电池状态,低于保护电压会以低电流充电,电压超过最低保护电压后继续以正常电流充电。

首先要确定的是电池组电压是否达到标称电压,各个电池是否电压一致且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充电试试

充电了也不见得有输出,笔记本电池不都这样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以安全为名。
保护板检测到某串电压低于某一个值(比如三元的2.5)时,它会关闭输出,但是可以充电激活。而这个电压太低时(比如0.9以下),它会判断电芯故障,强行充电会导致这组电芯发热,造成风险,所以宣布这块电池报废(锁了它)

网友:
断开保护板,直接给电池充电,再恢复保护板。

网友:
是不是板子坏了?没听说扫地机锁电池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目前扫地机器人在充电过程中,可以开机,所以我考虑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再加上电池本身用16v电源充不进去电,电池故障可能性更大,看来只能绕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充电了,我这组电池是4根线,我看网上卖的是2根线的,但是容量比我这个原装的小很多,我想能不能绕过保护板,直接用电池跟扫地机对接?

网友B:
这个是带软件的电池包,首先看看保护板的三段保险丝有没有异常,其次就是电池包软件本身有没有把电池PF掉

网友C:
绕过原充电板,换个充电板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过原充电板,换个充电板应该可以

谢谢您,充电板应该不好找吧,尤其是型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软件的电池包,首先看看保护板的三段保险丝有没有异常,其次就是电池包软件本身有没有把电池PF掉 ...

谢谢您,这种微型保险丝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认识啊,pf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目前扫地机器人在充电过程中,可以开机,所以我考虑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再加上电池本身 ...

不怕着火的话。。。。

网友:
先越过保护板小电流对电池充电,冲到3.5v左右保护板会解除输出。保护板原理很简单,电池电压大于4.2v关闭充电mos,小于2.7v关闭输出mos。保持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即可,一般扫地机电池不会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