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房卡和地铁卡是通用的?

楼主(2025-02-12):
今年过年时去苏州玩,坐地铁时没注意把酒店的房卡塞进去,居然也成功出站了,回酒店后才发现塞错了。难道酒店的房卡和地铁卡是通用的?内部的电路或者通信协议通用?

网友:
不可能吧,按说这种卡设计的是很精密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地铁站读卡器是坏的,纯粹是心理防线的防逃票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地铁站读卡器是坏的,纯粹是心理防线的防逃票机制

+1,还真有可能...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这个不大可能吧,虽然都是RFID,但卡号不一样。

网友:
如果塞的是银行卡,闸机会不会找零钱?

网友B:
出站塞进去是属于卡回收,应该不会去读卡,只要有卡进去,就开闸。

类似于房卡取电,插个银行卡也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地铁站读卡器是坏的,纯粹是心理防线的防逃票机制

+1,要不然也太巧合了。

网友:
不可能的,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站塞进去是属于卡回收,应该不会去读卡,只要有卡进去,就开闸。

类似于房卡取电,插个银行卡也有电。{: ...

那样的话,弄几张扑克牌粘起来是不 是也能出站?

网友:
不大可能,闸机有问题倒是有可能

网友C:
地铁卡没插一下酒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铁卡没插一下酒店?

试过了,打不开房门的电子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