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的用处大么?各位家中配了几个漏电开关?

楼主(2025-02-12):
仔细看了配电箱
竟然发现没有漏保开关
各位家中是否也没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看使用目的    消防设备配电箱不配备漏电开关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家用的话,至少总闸还是需要一个漏保,我记得总开关那的漏保是30ma跳闸的,如果是电热水器,或者即热式的厨宝电热水龙头,也必须单独再装一个专用的漏保,这种专用的漏保一般是10A10ma 大功率的一般是32A30ma。
燃气热水器,洗衣机等,只要接了地线不需要单独加装漏保。
还有一点,如果总闸漏保频繁跳闸,不要图省事取消漏保,一定要查明原因啥地方火线对地弱短路了,这是我亲自遇到的问题,小区车棚漏保总是在下雨天空气潮湿的时候频繁跳闸,我是搞弱电的,强电虽然不熟悉小问题还是能解决。
我用钳表发现总闸那火线电流始终要比零线高一点点,伴随频繁跳闸,这不就是火线对地弱短路了嘛,反复检查找到原因,车棚供电线接的明线,有一个一分二接头的地方没套管子,挨墙壁太近了,空气潮湿的时候火线对墙壁地线弱短路。接头那加强对墙壁的绝缘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1个,总开关是漏保,一天看到3岁的娃手指头有两点皮肤烫熟了,经研究,应该是拔插头捏到触电了。

网友:
我家是分2路的插座带漏保,灯和空调不带...,还是有用的,有好几次手碰到插头裸线跳闸了...

网友:
必须要整,没有漏电开关不行的,家里电器太多线路也不一定就安全,整一个漏保才可靠.

网友B:
我家也是总开关那有一个,有时闪电时会自动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家用的话,至少总闸还是需要一个漏保,我记得总开关那的漏保是50ma跳闸的,如果是电热水器,或 ...

电表好像只有过载空开,没有漏电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是总开关那有一个,有时闪电时会自动跳了。

闪电时会自动跳,是不是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家用的话,至少总闸还是需要一个漏保,我记得总开关那的漏保是50ma跳闸的,如果是电热水器,或 ...

用钳表发现总闸那火线电流始终要比零线高一点点,具体是高多少?20mA么

网友:
想装就装,想装几个就装几个...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好像只有过载空开,没有漏电空开

没了解到你的意思, 我所谓的漏电保护 就是空气开关+漏电保护 合二为一的那种,漏电保护空气开关,取代普通空气开关的。
我的意思就是建议你买漏电保护空气开关取代你现在的普通空气开关,漏保空开也分1P 2P 3P的,电表那空间足够的话,最好买3P+漏保的那种,每个月测试下。

网友:
家里有电热水器必须有,反之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电时会自动跳,是不是太灵敏了?

漏保动作电流是有规定的,总闸那里一般是30ma动作的,一般打雷下雨,插某个面板会触发动作,触发动作只是一个导火索,不能说漏保太灵敏,而是要检查触发的原因。
比如“闪电”会跳闸,多半跟空气潮湿有关,暗线某个地方一定是跟大地没做好绝缘,跟我上面说自行车棚案例类似。
还有插拔某个面板会动作的,也是此面板里面的暗线,某个地方因为没做好绝缘,或者进了水,火线跟地线有弱短路,这也是我亲自遇到的,家里电视柜下面,某个面板,不插插头没事,一插插头一定100%跳闸,其他面板没事,仔细检查就是面板里面无意进水潮湿了。
所以说漏保还是很有必要的,不一定说关键时候能救你的命,非关键时候它也能通过跳闸来提醒你家里暗线有隐患,让你及时去排除掉隐患。

网友:
自家用的是总闸用300毫安电磁式的,除了厨房卫生间用10毫安外,其他区域用30毫安!

给别人建议一般看人下菜单,根据电箱空间和预算来安排,但原则上卫生间厨房都要单独安排漏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钳表发现总闸那火线电流始终要比零线高一点点,具体是高多少?20mA么 ...

记不清高出多少了,当时车棚的老板一直以为是漏保坏了,说下雨的时候老跳闸麻烦的,要换成普通的空开,我说不着急换,测试下火线有没有对地弱短路,当时用钳表测得火线始终比零线电流高一点点,伴随随时都会跳闸保护,我就判断火线有微弱的电流从大地流走了,很快就检查到明线有个地方一分二,接头的地方没套管,而且紧挨墙壁,处理以后至今他漏保都没跳过闸。

网友:
总开关使用带漏保的就好

网友:
漏保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
商品房一般都有的,除非农村自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