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调速线怎么了?该怎样修复?

楼主(2025-02-12):
勉强还能调速,但是有个档位上不去了

网友:
换新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A:
换线,这不是快断了

网友:
这有啥好修复的

网友:
换一条线就行了,easy

网友:
换一根吧

自己修  不容易吧

网友B:
必须换线,连护套管一起换

网友:
必须换线了。这种容易发现的还好处理,我摩托车离合器线断在中间管子里了,还好是在离家2公里的地方坏的,弄到空挡,把车推到小坡上,冲下来的同时大火然后挑到2档,慢慢骑回家。

网友C:
都直角弯了,换个刹车线

网友:
换新的吧,这都断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直角弯了,换个刹车线

这个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换线,连护套管一起换

护套管为何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这不是快断了

不换线,是否能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换线,是否能修复?

必须不能啊,简单的道理,你的线用久被拉长了,最后一段拉不到位了,你就算使劲再多拉一截,最后还是断,至少也是最后一档不上不下的卡档

而且这种指拨是“有级”调节,一个档位拉多少线是固定的,你想多拉一截凑合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不能啊,简单的道理,你的线用久被拉长了,最后一段拉不到位了,你就算使劲再多拉一截,最后还是断, ...

一个档位和下一个档位,差几毫米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档位和下一个档位,差几毫米线呢?

不同的变速器不同的,没办法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变速器不同的,没办法一概而论

几毫米应该差不多?

右侧指拨都是7速,所有山地车,公路车都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毫米应该差不多?

右侧指拨都是7速,所有山地车,公路车都通用?

你认为所有都不通用就可以了,因为是真的不通用,指拨只是一个环节,拉多少才变是后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这不是快断了

线完好的,是线管扣子有些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所有都不通用就可以了,因为是真的不通用,指拨只是一个环节,拉多少才变是后拨的问题 ...

后拨不通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