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WD(西数)绿盘240G用什么软件量产?

楼主(2025-02-12):
求助:WD(西数)绿盘240G用什么软件量产?
多谢了。

楼主:
容量显示16K

网友:
闪迪定制主控,U盘和固态都没得工具的

网友:
这个只能拆颗粒做优盘

网友:
你看,翻车了吧

网友:
绿盘连大号u盘都不如

网友:
首先恭喜买到正品了,然后告诉你闪迪主控没有固件量产不了

网友:
西数的外壳,闪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