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老生常谈——给德生RP-309收音机改个TYPE-C充电口

楼主(2025-02-12):
收音机是鱼友的,找到我改TYPEC口,先拆机,背面只有4个螺丝

里面有两层主板通过排线连接

拆出充电板

吹掉原来的MicroUSB接口,翻出一个6P带下拉电阻的TYPEC小板,拆掉无关的东西,裁剪合适吹到板子上

调整好位置,跟外壳对准

外壳用小锉刀小心打磨

效果还行吧?

网友:
和原装的一样

网友A:
师傅好手艺

网友B:
手艺高强很厉害

网友C:
手艺真不错啊,手残党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真不错啊,手残党如我:

你这是哪里找来的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高强很厉害

还行还行,熟能生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好手艺

手艺都是练出来的,哈哈

网友:
楼主和楼下海盗是鲜明的对比,我还不如海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里找来的网图?

你搜一下试试?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它的正面是如何的?

网友D:
朋友能找上你绝对是值得的,几乎跟原生一样,除了塑料磨具的凹痕不一样,一般人真分不出来换过充电接口呢。

网友:
我也有个收音机,还没改,是用大电池的,也能直接插火电,想弄个废充电宝塞里面

网友:
那个充电口大小本来就大一点吧?正好和TC吻合

网友:
改的天衣无缝,你不说,我还以为德生直接用的TYPE-C呢。

网友:
这手艺真不错的

网友E:
改造得太完美了,真心看不出改过

网友:
手艺不错,基本看不出来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得太完美了,真心看不出改过

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的,猛一看可以以假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能找上你绝对是值得的,几乎跟原生一样,除了塑料磨具的凹痕不一样,一般人真分不出来换过充电接口呢。 ...

这说明我是用心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