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机顶盒(创维E900V21D)

楼主(2025-02-12):
联通机顶盒(创维E900V21D)cpu  晶晨s905L-B   1G+8G,刷机先刷一个通刷包,开机后遥控器不好用。之后刷其它的包,卡在5%LOW_POWER,报错0x30101004 UBOOT/USB限流。能拯救一下吗?
双头USB长度50cm。
换了好几个包,现在都刷不了,都卡在5%
那个几个点是TTL接线位置

网友A:
改换TTL方式刷,也是最安全的刷机方式,每一步都有状态反馈,出错也有具体的提示。

网友:
TTL线刷吧,只要板子没问题肯定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换TTL方式刷,也是最安全的刷机方式,每一步都有状态反馈,出错也有具体的提示。 ...

ttl刷机,那个型号转接板好用一些呢?

网友:
包不对,先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机顶盒快没落了,马上没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