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P30Pro换屏幕

楼主(2025-02-12):
朋友的华为手机P30pro屏幕坏了,是曲面屏在宝上找一个,价格不便宜,没带框的,卖家不送工具,也不送胶水,怕个人弄不了,还好我都帮人家装了不少,应该是不太难。

网友A:
曲面屏研发和购买的都咋想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曲面的屏更容易摔碎。

网友:
曲面屏非常容易碎

网友:
不会买曲面屏的手机

网友:
一直不买曲面屏路过了

网友:
一般带框的屏幕要贵一些,屏幕不带框就有很多选择。换屏幕操作主要是要有一块大的周边加热70度的加热台,正反加热分离外壳和屏幕

网友:
是原装屏么?多少money

网友:
现在还有很多新出的曲面屏手机。

网友:
不论手机,电视,曲面屏就没一点特殊意义,设计都不知是咋想的!

网友:
这个机子屏幕价格超过整机,还换屏,根本不划算啊

网友:
7楼是的,主要经验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前段时间才换过屏幕,当时没什么,用了一个星期就发现屏幕亮度不够,调到最暗时,必须全黑环境才能看到,这个就算了。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触摸失灵,有时失灵时熄屏重新开锁又正常。机器其他是一切正常,还很流畅,因为这块屏幕很烦。不知道楼主能否帮忙诊断一下,有无可能排线没接好?

网友:
技术水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面屏研发和购买的都咋想的?

我也是一直爱直屏,事实是直屏的没几款了,说明我不是大众里的一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前段时间才换过屏幕,当时没什么,用了一个星期就发现屏幕亮度不够,调到最暗时,必须全黑环境 ...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款,换了屏后,有时唤醒使用时屏处于最暗状态,白天看上去就是不亮屏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款,换了屏后,有时唤醒使用时屏处于最暗状态,白天看上去就是不亮屏的样子。 ...

怎么办?是屏幕故障?还是没装好?

网友:
我的P40也是曲的,原装太贵,多多买了一个半曲的国产,没有指纹,价格便宜一大半,将就用吧。

网友:
曲面屏容易磕碰,最好搞个气泡硅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