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信越7921,太难涂了。

楼主(2025-02-12):
眼看马上开学了,我闲的无聊,把笔记本清理了一下回以前剩的信誉7921,一开始觉得就很难涂看网上看的不错,但是谁知道这么难涂。我直接点了几个点用散热器压上了上传图片它显示我分辨率过高。服务器好像不支持。

网友:
确实比较难涂。硬压着刮

网友:
7921是啥玩意?

网友:
不是送了硅油吗,用镊子蘸一点点混合一下就好多了,不行二点点,再多就不好了!

网友:
你这个型号根本没法“涂”,直接间花粘上几颗7921球球,散热器压平,通电试机。

网友:
我一般是挖一些他放CPU上,然后再挤一点点点点普通的导热系数低一点的硅脂,把他们搅匀,再涂。。。。

网友:
我是挤几颗米粒大小在表面,直接散热器压,不用涂。

网友:
掏出小点,少点多点点在CPU表面,然后压散热器就是了

网友:
是难涂   难涂的不行

网友:
没用过,我都用镓片

网友:
  K5 略好涂抹

    量 越少越好 越薄越好 ,最简单方法 用牙签点出 十字花 加 交叉  散热器压住上面  来回搓   来回搓 来回搓 , 突然不动了就是完全贴合  ,这个时候 如果老手 就直接装螺丝 ,新手 不知道使用量  就拿下来 挂掉边上多余的  ……

网友:
你把图片发扣扣上转一圈就行了,别勾选“原图”

网友:
7921不用涂,直接压。

真的想涂,可以直接用手来涂。

网友:
用过一回,太难用了,后面都是用散热器附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