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散热信仰之崩塌

楼主(2025-02-12):
淘了个某著名的高端玩家路由器,当年是四位数的价格,不知多少玩家迷恋其嚣张的造型和强悍的性能,为了信仰买单,还美其名曰败家之眼。
用过都知道,其通病就是漏油,于是到手后开始更换漏完油的散热垫,重新安装散热片时,居然发现散热片压不实,看图说话。

螺丝全部上紧了,用的和原来一样厚的1mm散热垫,明显看见下方缝隙

纸条能插进去

重新拆开,纸条位置,明显翘边了

压实和翘边的分界线明显

没办法,再填一张0.5mm厚的散热垫,收工。

网友:
K3漏油器,好用也是真好用,家里有一个还在服役

网友A:
路由器漏油?
是不是还有 漏油器路由?

网友:
支撑柱磨掉一点儿让其完美贴合

网友B:
楼主的名字很有意思

网友:
ASUS ROG系列?

网友C:
那时代的路由器现在完好的也几十块钱一个是有原因的,在我用wifi6路由器,10G光猫以后有切身体会,仔细测量对比,新产品耗电量才几分之一,性能还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漏油?
是不是还有 漏油器路由?

芯片散热垫上确实会漏油,不然也不会叫路由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时代的路由器现在完好的也几十块钱一个是有原因的,在我用wifi6路由器,10G光猫以后有切身体会,仔细测量 ...

在用螃蟹方案wifi4的2w以内 wifi5 wifi6的4W起步

网友:
屏蔽罩搞开,给ic上垫合适厚度的铜片,粘好。盖回屏蔽,再用导热硅胶把散热片粘到屏蔽罩上。

网友:
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见

网友:
  没有测量好铜皮厚度 ……

网友:
罩子里面也要贴薄的散热片 硅脂

网友:
最货真价实的漏油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用螃蟹方案wifi4的2w以内 wifi5 wifi6的4W起步

我最后面还说了一句:新的性能还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后面还说了一句:新的性能还好几倍

老年人 2.4G足够了 wifi'6的信号好一点点

网友:
我有个漏油器5G没信号,后来便宜处理了。
还有个K3C,信号是真的好,比手里的K2P还好。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变形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名字很有意思

楼主在老站挺有名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0842
拆解和论坛某位卖电视的朋友D的交易过程及其它
大概过程是跟带刀者买了电视,后来同款电视某商城搞活动特价,比刀哥的价格低一些,就用七日无理由要求退款退货,后来刀哥赔他钱了事,电视也不退了

网友:
当年差点就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