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一个摄像头红外灯板的问题

楼主(2025-02-12):
我家的小米摄像机红外灯板不亮,拆开摄像机,取出红外灯板,上面有两颗指示灯,10颗红外灯珠串联接线,检查有一颗红外灯珠坏了,换了一颗好灯珠,通电还是不亮。测量总电压为4.76伏,除两颗灯珠压降小于0.1伏外,其它灯珠压降为0.5-0.6伏左右,应该至少有一些灯珠会亮吧?可是为什么一颗都不亮呢?

楼主:
感觉总电压不对?测量一下红外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1伏左右,10颗灯珠串联总电压应该10伏+,难道灯板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A:
主板上的驱动芯片如何那,是不是那个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驱动芯片如何那,是不是那个也烧了。。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驱动芯片,能不能指教一下?
我用可调电源实验了一下,这个灯板要至少10伏才能点亮,而摄像机是5伏供电,ma难道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B:
0.5-0.6伏点亮不了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0.6伏点亮不了灯珠的

看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搞不来了。

网友C:
10颗红外灯珠串联4.76伏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颗红外灯珠串联4.76伏不正常吧

确实如此,我把灯板拆下来用可调电源试过,至少要10伏左右才能点亮。难道这个摄像机有升压电路?

网友:
0。5V灯珠会亮才怪

网友D:
肯定先测输入电压,再测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先测输入电压,再测灯珠

这个摄像机的电源是5伏的,肯定有升压电路,哪位老师熟悉这个摄像机的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找到这货的升压电路了,电感和驱动芯片都在这里,怀疑芯片坏了

楼主:
昨晚换了芯片还是没有高压输出,根据驱动芯片的典型应用图,在路实测电感量为8.5微亨,小于10-22的要求值,是不是电感有问题了,不过在路检测可能测不准,等电感到了再换一下试试。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检修经验给指导一下,看什么元件容易出问题?谢谢!

楼主:
报告大家,已经修复。最终确认还是驱动芯片的问题,昨天换了芯片后之所以故障依旧,是因为有虚焊,可能小米电路板用的是高温锡,昨天拆芯片就比较费劲,偷懒没有清理焊盘,造成虚焊。今天补焊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