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信越硅脂 涂抹方法,散热硅脂也不能太迷信 杂牌一样 ……

楼主(2025-02-12):
   说个冷笑话  以前不知道哪里剩下的杂牌硅脂 塑料细针管里的 很稀 ,CPU  显卡 都试过 散热性能不输信越 ,CPU用半年 换了GK5 ,现在显卡还在用 看看能持久用多长时间  ……

   K5 略好涂抹 ……

   涂抹方法 :量 越少越好 越薄越好 ,最简单方法 用牙签点出 十字花 加 交叉  散热器压住上面  轻轻 来回搓   来回搓 来回搓 , 突然不动了就是完全贴合  ,这个时候 如果老手 就直接装螺丝 ,新手 不知道使用量  就拿下来 刮掉边上多余的  再 来回搓 几下  ……

网友:
好经验来的

网友:
信越,26块,还这么贵!

网友A:
好经验,学习学习。以前我没想到还要来回搓,并要搓到不动为止。只是用力压紧而已。功亏一篑呀!

网友:
我一直是用电脑城两三块钱一小瓶哪种

网友:
GK-5 性能比 7921 强一点,可以3年不换

网友:
宝贵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在电脑城买的两三块钱一小瓶哪种

网友B:
导热硅脂目的是填补散热器接触面细微的凹坑和不平,如果接触面够平和镜面,用硅脂反而增大热阻

网友C:
硅脂涂得越薄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学习学习。以前我没想到还要来回搓,并要搓到不动为止。只是用力压紧而已。功亏一篑呀! ...

应该不用这么讲究,越薄越好我觉得很对,薄薄一层,我一般用名片之类的刮一遍,然后散热器压上压一压,扭一扭就OK了。以前过个几年还会重新检查一下,干了的擦干净再补,近十年根本不管了。

网友:
如果CPU不是高端发热大的,差距不大,杂牌只是干得快,一年换一次也行

网友:
两块钱一小瓶的那种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我一般多点几个点一压就完事了

网友:
用过好几种,最后觉得论坛发的那个8.8包邮的性价比最高,导热效率高,看起来干但不容易干

网友:
我笔记本大约2-3年拆开把风扇请下灰,重上散热胶,没买过,公司里大量用,舀一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热硅脂目的是填补散热器接触面细微的凹坑和不平,如果接触面够平和镜面,用硅脂反而增大热阻 ...

坑总是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脂涂得越薄越好

要比 0.1mm 更薄

网友:
随便涂就行,热了会自己散开